求教50Hz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做的PCB板子通电以后在输出端有一个1Vpp左右50Hz的输出干扰信号,有用的信号都是叠加在它上面的,这个是不是工频干扰啊,是的话该如何解决啊。
是一个电荷灵敏放大电路,求各位老师给我讲一讲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搞个陷波器

网友B:
最好先弄清楚此1Vpp左右50Hz信号从何而来,再根据来源采取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弄清楚此1Vpp左右50Hz信号从何而来,再根据来源采取措施。

我测了下应该是电源的,电路的放大主要是用的2n3906,在它的输入端加了直流电压,用示波器看有一个2mv的50Hz纹波,在输出端就有了1Vpp左右的干扰了,而且晚上要小一些,另外电路的最前端是一个2n4416场效应管,输出端是和2n3906的输入端连起来的,它的输入用示波器测不出来,幅度太小了,但也不排除是他输入端有干扰电荷的输入。现在该怎么滤除啊,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陷波器

要加在电源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源及強电以地线隔开。放大器之IN及OUT必須隔离

干扰源还不知道啊,in和out要怎样隔离啊,谢谢了

网友D:
干扰可认定来之~220V电源
若能了解你的电源系统,则更能确定

网友E:
最好还是有图啊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是示波器或者探头引入的干扰。如果确定是电源引入的那就加滤波或者隔离呗。

good!

网友G:
通过布线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加在电源上吗

信号端加入,有条件再搞个屏蔽

网友H:
电源来的?加大滤波电容,加大,再加大~

网友I:
先使用信号源输入,看放大的波形,看看是不是真的从输入端引入干扰,再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布线解决问题。

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啊,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可认定来之~220V电源
若能了解你的电源系统,则更能确定

放大电路是正负24v电源供电,用的12转正负24V的直流电源模块,12V由稳压电源供电,中间加了clc滤波电路、桥式整流器和直流滤波器,如果是开关电源供电,这个情况会不会好转?谢谢

陪你再玩一下:~220V与12V稳压电源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来的?加大滤波电容,加大,再加大~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端加入,有条件再搞个屏蔽

谢谢了,我试试,请问rlc串联谐振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是示波器或者探头引入的干扰。如果确定是电源引入的那就加滤波或者隔离呗。 ...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示波器的地引入的干扰,能不能说明下具体怎么确定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请问rlc串联谐振电路可以吗

电荷类的,小信号放大电路,引入50hz工频干扰很常见,使用双t型陷波器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啊,谢谢帮忙

弱信号布线,要短,且没有过孔。整个地的处理要与强电地分开。另外看到你说你用12V升压到+/-24V,所以噪声除了50HZ外,还会有开关频率的噪声。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应该这个比较严重。信号测试的时候,示波器的地通过环型圈接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是正负24v电源供电,用的12转正负24V的直流电源模块,12V由稳压电源供电,中间加了clc滤波电路、 ...

是连续可调的220V交流转直流稳压电源,类似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信号布线,要短,且没有过孔。整个地的处理要与强电地分开。另外看到你说你用12V升压到+/-24V,所以噪声 ...

PCB过孔只有两三个,除了50Hz的在没看到其他的,是DC-DC模块转过来的,我发现信号输出的50Hz和电源纹波的相位以及频率都是一样的,可不可以断定是纹波的问题,纹波在5mVpp左右,另外在输入端我手靠近时,没有直接接触,50Hz干扰会增大,还请多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类的,小信号放大电路,引入50hz工频干扰很常见,使用双t型陷波器即可。 ...

对于你的建议多谢了,那滤波器要购买还是自己做,具体要加在电路中的那个位置,相当于对电源滤波还是对输出信号直接剔除?多谢帮助

网友A:
加在信号输入端,放大部分用屏蔽,tt型滤波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信号输入端,放大部分用屏蔽,tt型滤波可以百度

好!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J(2015-09-30):
引用 网友A:
电荷类的,小信号放大电路,引入50hz工频干扰很常见,使用双t型陷波器即可。 ...

你好  您的双T陷波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K(2019-09-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