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防群脉冲干扰电路

楼主:
请问在220v转5V电源模块前面加一个四脚滤波器(扼流圈)和一个高压滤波电容,抗群脉冲干扰,效果如何?之前用的高压电容是TDK的450v/220NF/封装是3528,结果插拔几次,电容被击穿短路了,引起市电跳闸,后来改成630V/100nF,没有出现击穿现象了,请问是扼流圈上电瞬间引起的反向电动势击穿了电容吗,这个电压多大?  电容卖家说电容焊接时候温度高了容易损坏短路

网友A(2013-07-10):
用X,Y电容,耐压2KV以上,直插的。
贴片的爬电距离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Y电容,耐压2KV以上,直插的。
贴片的爬电距离都不够。

不幸的是板子做好了,空间不够了,如果只用5V供电倒是不用担心爬电距离,请问外面电源用那种铁壳子的外置的220V转5v24 12 9v的好不好,那种价格不知怎么样,目前买的电源模块220V转5V的是30左右,现在外壳离电源引脚也比较近,担心做爬电测试也过不了。  请问是扼流圈上电瞬间引起的反向电动势击穿了电容吗,这个电压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幸的是板子做好了,空间不够了,如果只用5V供电倒是不用担心爬电距离,请问外面电源用那种铁壳子的外置 ...

那换贴片1812封装,102/5KV的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幸的是板子做好了,空间不够了,如果只用5V供电倒是不用担心爬电距离,请问外面电源用那种铁壳子的外置 ...

买的一般试验能过。
要过群脉冲的话,也有专门的滤波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一般试验能过。
要过群脉冲的话,也有专门的滤波器卖的。

  用的是这个  之前C5 用 0.22uF/400v 的高压贴片电容  ,插拔多次后 ,爆了,目前换成了0.1uF/630V ,暂时完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个  之前C5 用 0.22uF/400v 的高压贴片电容  ,插拔多次后 ,爆了,目前换成了0.1uF/630V ,暂 ...

:L
这个C5用X电容,你看看X电容的耐压选多少就知道了。
很明显以前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5用X电容,你看看X电容的耐压选多少就知道了。
很明显以前不合适啊 ...

请问是扼流圈上电瞬间引起的反向电动势击穿了电容吗,这个电压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5用X电容,你看看X电容的耐压选多少就知道了。
很明显以前不合适啊 ...

这个耐压值现在选择为630V  是否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