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不识别图标

楼主(2013-07-09):
AD, PCB, pc, dxp
我下载安装了AD9,每次都无法识别pcb、sch文件图标。不过双击文件可以打开。
已经尝试过的方法:
1、右键属性,选择打开方式;
2、dxp-优先选项-文件类型-选择文件sch、pcb-确认
3、卸载重装n遍
请教高手,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
新招数:
1、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现在的用户名\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目录中删除一个名为“IconCache.db”的隐藏属性的图标缓冲文件。删除图标缓冲文件后,系统将重新建立图标文件的缓冲,图标显示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需将隐藏文件显示出来)。
2、加载其它机器上的运行设置环境文件。

可惜没效果。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需要先终止进程“EXPLORE”,然后再删除一个名为“IconCache.db”的隐藏属性的图标缓冲文件,最后恢复进程“EXPLORE”。

贴出方法供感兴趣的兄弟们探讨。

网友A(2015-06-06):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按楼主的方法试了不行,崩溃啊,折腾好久了!

网友B:
以后这种问题截图说明下,另外,换个其他版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