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接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9):
JTAG也会是DSP复位吗  那就说明有高压脉冲导致复位 这样是很危险的  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会烧了整个片子  我的建议是你在几个信号线上加入钳位电路   把信号拉到0-3.3V就稳定了

网友B:
不会是你的仿真器的原因吧?

网友B:
这样容易烧坏芯片的。

楼主:
看来还是Jtag连接插头不稳,我重做了一个14pin转110pin换了一个新的插头,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