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ise编译modelsim库遇到如下问题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3-07-09):
EGIN_COMPILATION_MESSAGES(mti_pe::v_manr_v5_00_a)
Modifying modelsim.ini

** Error: E:\14.3\14.3\ISE_DS\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v_manr_v5_00_a/hdl/vhdl/v_manr.vhd(68): Library v_tc_v5_00_a not found.
** Error: E:\14.3\14.3\ISE_DS\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v_manr_v5_00_a/hdl/vhdl/v_manr.vhd(69):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v_tc_v5_00_a".
** Error: E:\14.3\14.3\ISE_DS\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v_manr_v5_00_a/hdl/vhdl/v_manr.vhd(71): VHDL Compiler exiting

网友A:
Library v_tc_v5_00_a not found  这个库没有找到吧

网友A:
问问猴哥@GoldSunMonkey

网友B:
是不是编译的顺序有问题。
拟使用的方法是?

网友C(2014-02-15):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edk这个库编译完成后是有两个错误,也是用的14.3,是ise的版本问题吗?

网友D(2014-06-30):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edk这个库编译完成后是有两个错误,也是用的14.3, ...

你好,在编译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edk库出现2个error,也是用的14.3版本的。请问您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E(2015-04-12):
引用 网友D:
你好,在编译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edk库出现2个error,也是用的14.3版本的。请问您问题解决了吗,有没 ...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