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直流电源资料输出0-20V可调做好后才9.45V达不到20V

楼主(2013-07-09):
网上下了个数控直流电源资料输出0-20V可调做好后输出电压才9.45V达不到25V要求不知哪里可调,交流供电是双20V,还有液晶显示和输出电压调不到一致,我现在帮电路发上。望单片机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2013-12-11):
1.先检查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2.调整管实际你用了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