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用法

楼主:
各位,我这2天再研究续流二极管,有几个问题搞不清楚。

1.续流二极管为什么要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如果选择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会有什么影响?
   有句描述是:续流二极管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并非击穿状态或高速开关状态。那为什么不能选择普通二极管

2.感性负载的两端反向并个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有些地方,还和二极管一起串个电阻作为续流回路。
  请问,这个电阻什么作用?哪些场合要加,哪些场合不用加?这个电阻阻值越大,感性负载的放电越快还是越慢?

3.我的续流二极管选型标准是:
  a.额定电流是感性负载正常工作电流的2倍以上
  b.反向耐压是感性负载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

除了这2点之外,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

谢谢

网友A(2013-07-09):
1,LZ了解一下二极管的Trr概念,然后思考一下在高频电路中Trr比较大会怎样。最后一句话再哪看的?谁描述的?
2,应该还配有电容吧?
3,Trr

网友B:
二极管,用反向的时候,突然转为正向导通时!二极管里面的电流有延迟。好似一些离子堵塞

网友C(点评):
更重要的是正向突然转入反向,短时间内几乎等于短路。

网友C:
1、这要看是什么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中如Buck电路,续流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但并联于继电器两端的续流二极管(如问题2中提到的感性负载),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即可。因为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达数十kHz,继电器每秒最多动几下。
2、要感性负载快速释放其所存储的能量,就需要串联电阻。可见串联电阻后感性负载放电更快。
3、在问题2中,二极管额定电流可以小于感性负载工作电流,只要二极管允许的峰值电流大于感性负载工作电流即可。但开关电源中二极管额定电流不能选得这么小,往往要大于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甚至大几倍。

网友D(点评):
第二点,我保留意见。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这要看是什么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中如Buck电路,续流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但并联于继电器两端 ...

第二点的电阻是为了保护二极管吧,如果不串电阻的话基本上放电时候等于短路,所以不串电阻应该放电更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第二点的电阻是为了保护二极管吧,如果不串电阻的话基本上放电时候等于短路,所以不串电阻应该放电更快 ...

garin223  第二点,我保留意见。呵呵呵。

顺便贴个不能工作的开关电源

网友D(点评):
嗯,意见删除。同意maychang的全部观点。

网友F(点评):
元老师《电工技术》中这幅图,本身就声明了是讲原理的一个过程,不能工作的。maychang显然不会看书,或者有意曲解,希望读者提高警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要看是什么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中如Buck电路,续流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但并联于继电器两端 ...

你好
第二点有疑问
为什么串个电阻,感性负载放电会更快?
不加电阻的话,二极管对感性负载是短路放电,应该是最快的啊

一般这个电阻是不用加的吧

网友F(点评):
时间常数L/R最能说明问题了。R越大,时间常数越小,衰减越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第二点有疑问
为什么串个电阻,感性负载放电会更快?

我在6楼贴出的图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还不明白,可以这样想:
不加这个电阻,电感储存能量如何释放(转换成其它形式能量)?电阻为零,无论电流持续多长时间,转换成热的能量总是零。
加上这个电阻,电流流过电阻,电阻两端有电压,电阻就要耗散功率而发热。
显然,电阻发热功率越大,电感储存能量转换成热越快。
初始电流是一定的(等于电感中原有电流),显然电阻越大,两端电压越高,瞬间发热功率越大,电感储能耗散越快。

“一般这个电阻是不用加的吧”
如果不必考虑电感储能耗散需要多少时间,此电阻不必加。例如继电器线圈释放时续流,因为继电器动作很慢,下次动作之前线圈已经释放电感储能,就不必考虑线圈释放储能用多少时间。要想电感储能释放得快,此电阻必须加上,例如反激开关电源,漏感储能必须在下次开关管导通之前释放完毕,正激开关电源也是一样。
所以,6楼贴出的第二幅图完全错误,***根本不懂最基本的电路知识。

网友F(点评):
6楼贴出的第二幅图只是讲原理,实际中根本不用,也不是只有maychang才知道。

网友C:
另外,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电容释放其储能,短路(电阻为零)最快,开路(电阻无穷大)根本不会释放电容中能量。那么根据对偶规则,释放电感储能,必是短路不会释放电感中能量(至少很慢,实际靠的是线圈自身电阻),开路释放能量最快(但此时两端电压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电容释放其储能,短路(电阻为零)最快,开路(电阻无穷大)根本不会释放 ...

你好

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能具体讲讲吗?
或发下资料什么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能具体讲讲吗?

“具体讲讲”在论坛里面可办不到。

参考:《电路分析基础_李瀚荪_第三版》,中册。

其实,对偶关系广泛存在

网友C:
平面几何中有两个定理
巴斯加定理:“椭圆的任意外切六边形,其三组对边的交点必共线。”
布良雄定理:“椭圆的任意外切六边形,其三组对顶点的连线必共点。”
前者说三点共线,后者说三线共点。

再比如,麦克斯韦方程组。

网友G:
深圳辰达行电子有限公司是集生产与销售MDD品牌二极管的企业,在二、三极管,桥堆领域为您服务。大量生产SMA|SMB|SMC|SOD-123FL|SOD-123|SOD-323系列片状二极管和MBS|TBS|MBF|LBS|ABS整流桥,并以高位品质和较低成本,形成了竞争优势.详情
深圳辰达行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H(2013-11-20):
引用 网友C:
1、这要看是什么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中如Buck电路,续流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但并联于继电器两端 ...

网友I(2014-01-12):
想知道的更全面,谢谢

网友J(2018-01-05):
引用 楼主:
你好

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能具体讲讲吗?

不用具体讲吧   你对比一下很多公式里C和L的位置  如果公式A里的C是除数,那么对应的公式B里,L就是被除数。  反正关于电容和电感的各种现象,你反着想基本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