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收到开发板的兄弟跑到108M了没

楼主(2013-07-09):
RT,,收到开发板的兄弟,有没有跑到108M的,

网友A:
如果用8MHz晶振是无法跑到108MHz主频的,因为8×13=104、8×14=112
改用12MHz晶振则可以,12×9=108
其实完全不用纠结是否能跑到108MHz的额定最大主频,嵌入式应用大多对CPU速度要求不是很严格(当然,少数情况例外)
在我编写的例程中,大多喜欢用48MHz的主频,通用性非常好

网友A:
置顶贴当中对主频的配置方法太笨拙,无法任意更改,还是我自己写的sysClockSet()函数好用
示例:
sysClockSet(OSC_HSE, FREQ_8M, 13);    //  采用8MHz晶振,13倍频,主频=104MHz

网友B:
跑到12xM,又给改回来了,没敢再往上跑,呵呵。

网友C:
8M OSC 108M可以的:8/2*(15+12)=108MHz,按照置顶帖的设置就可以的,注意红色部分不要少哈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2* (15+12) = 10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网友A:
这个写法能和STM32兼容吗?

楼主:
频率超过80M后程序不运行时怎么回事,
程序直接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8MHz晶振是无法跑到108MHz主频的,因为8×13=104、8×14=112
改用12MHz晶振则可以,12×9=108
其 ...

8MHz HSE是可以跑到108MHz主频的,可以先2分频到4MHz,然后再27倍频就到10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8M OSC 108M可以的:8/2*(15+12)=108MHz,按照置顶帖的设置就可以的,注意红色部分不要少哈
/*  PLL configura ...

兄弟你确认你按照这样的配置出来的时钟是108M??????

楼主:
终于看明白了。
多谢5楼的兄弟

网友A:
原来倍频数是可以超过16的,学习了,抽空测试一下

网友E:
如果在 超过 72 MHz 下使用串口,注意修改 RCC_GetClocksFreq()这个函数,增加 RCC_CFGR bit:27 的判定。(详见 GD 手册)
函数执行完成后,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应该等于要获得频率,具体的可以看一下 GD 库中的设置。

网友A:
刚才对比了STM32和GD32的《用户指南》,发现“0x08000000”对应的STM32寄存器是“Reserved”
原来这是改进性的设计,所以这种写法确实不能和STM的芯片兼容!

网友A:
在采用8M晶振的情况下,不必一定要配置到108M,配置为96M、104M或112M也很好嘛!尽量不使用不兼容的代码写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才对比了STM32和GD32的《用户指南》,发现“0x08000000”对应的STM32寄存器是“Reserved”
原来这是改进 ...

没错,这个在 ST 512K以下,是不用的,512K 以上 定义是 MCO 的高位

这里使用一个宏定义区分一下吧!
-------------------------------------------------------------------------------------------------

如果要使用ST的库  最理想的方式是
上电读一下 ID 识别一下芯片类型,然后自适应,调用相应函数与参数。
一次改动,就不用再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采用8M晶振的情况下,不必一定要配置到108M,配置为96M、104M或112M也很好嘛!尽量不使用不兼容的代码写 ...

如果不计较速度的话,104MHz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 RCC 部分的库不用改动。
108 Mhz 尽量不要在正式应用中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8MHz晶振是无法跑到108MHz主频的,因为8×13=104、8×14=112
改用12MHz晶振则可以,12×9=108
其 ...

不知道您是否是周立功公司的,首先感谢您在论坛里帮网友解答问题,周立功至少在mcu这个圈里是公众人物,您的一言一行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人对GD32的判断,所以建议您的回答最好谨慎严谨一些,不然对网友会有误导,谢谢。

网友G:
还没有试过27倍频

网友H(2013-08-28):
这个帖子貌似有点火*味

网友I:
实验室周立功GD32的象棋就知道了。

网友I:
有个104M频率的。

网友J(2013-10-21):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8MHz晶振是无法跑到108MHz主频的,因为8×13=104、8×14=112
改用12MHz晶振则可以,12×9=108
其 ...

仅在将STM32的程序移植到GD32上时,while(i--)的i相同时,抓到的波形上反应GD的运行速度更快,应该频率相同运行速度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K:
周公是不是给GD32做起代理了?

网友L:
肯定有了

网友M(2013-12-27):
108MHz主频确实比STM32牛X...

网友N(2014-09-07):
各位大神   感觉  无法 跑到108M   8M晶振  宏定义选择的是108M  时钟初始化函数已经按照论坛给出的历程修改   用STM32的时候 PWM输出613HZ  用GD32在108M的配置下 却只有6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