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怎么学会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3-07-09):
求高手推荐怎么学会看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lol初步预测,lz再看此帖子的概率很小

同意此预测。

网友B:
没有捷径

网友C:
电路分电源模块,控制模块,工作模块三大块,先找电源模块,再看工作模块,最后剩下的就是控制模块了,详细一点的就要分析每个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了。。。。

网友D:
高手一般很少回答别人的问题 郁闷 尤其是这类问题

3楼不是回答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