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驱动继电器的两种接发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0):
前者三极管是共射电路,后者三极管是共集电极电路。
后者需要很大的输入电压摆幅,但即使输入电压摆幅大到等于电源电压范围,三极管仍不能饱和,故很少用。

网友B:
有区别,方案2更合理。

网友C(点评):
方案2很少用到

网友D(点评):
方案2不合理。

网友E(点评):
社会不定份子!…哈哈!…

网友F:
NPN,不是PNP

网友E(点评):
PNP也是还要接至集电极上!…

网友G:
1 集电极输出,加在继电器上的电压大些,基极要加电阻
2 射极输出,加在继电器上的电压小些,基极的电阻可以省
继电器是VCC供电的,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H:
前者就是开关后者可能有恒流(限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三极管是共射电路,后者三极管是共集电极电路。
后者需要很大的输入电压摆幅,但即使输入电压摆幅大到 ...

哦,谢谢。共集电极的电路就无法使继电器吸合。要是三级管饱和就必须有一定的基极电流。而对于此电路由于输入阻抗特别的高,所以基极电流很小,不会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共集电极的电路就无法使继电器吸合。要是三级管饱和就必须有一定的基极电流。而对于此电路由于 ...

不是这样理解。
NPN管共集电极电路,集电极总是等于电源电压,基极输入等于电源电压时,恰是集电极等于基极电压。这种状态不算进入饱和,要集电极低于基极才算饱和。
要NPN共集电极进入饱和,基极必须比电源电压还要高一些才行。

网友I:
应该是这两种接法吧,LZ连个图都不给,我帮你画了,现在不是很直观么?
显然,共射级接法三极管很容易饱和,饱和导通后集电极电位拉到地IC就是继电器电流,U0不需要太大。
但是,后面一种接法就算管子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始终是VCC,而且饱和条件决定了U0>VCC,所以U0要求很大。。

网友E:
大神的说明不够充分!…………???

网友E:
应该是基极电压比集电极高些、才是进入饱和状况!……<多有得罪了、请抱含!…>

网友J:
第二种电路对于NPN三极管不太合理,因为不太容易使继电器吸合,除非基极电压满足继电器吸合电压才行,建议使用第一种电路。如若使用第二种电路建议使用PNP三极管。

网友K:
开关状态和饱和状态

网友L:
二楼正解  方案2导通电压要很高   不适用
一般都是方案1

网友M:
一直用方案1

网友N:
学习了下,理解了下,呵呵

网友O:
2楼正解

网友P:
这里有解说

网友Q:
方案2 最合理:
是因为,射极负载会 使 电路成为 射随器。 天然的负反馈被形成。当基极电压升高时,基极电流增大,三极管趋向导通,三极管流经集电极与射极的电流增大,此时,射极的负载上压降增大,相当于射极电压增高,于是,基极与射极压差减少,基极电流降低,三极管趋向截止~~~~~
如此,无法很好的达到驱动效果。类似的驱动LED等物件,也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不是不够好,而是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F:
NPN,不是PNP

唉,没仔细看,给看反了:L

网友R:
一图 三极管导通电压固定了 0.7V
二图 三极管导通电压+继电器电压 继电器电压不固定 电磁器件有电阻和磁感应 相对不稳定 用PNP更好一些 导通电压跟VCC有关系了
这种讨论不知道看到好多次了 这些回答有没有没这么差劲

网友S: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