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503和pic16F150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10):
我现在需要用到pic16(L)F1503或pic16F1503这芯片的I2C  和 D/A功能   想了解下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LF 是3V 供电 F是 5V供电,需要样片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F 是3V 供电 F是 5V供电,需要样片可以找我

你好 我看技术文档上有4种封装  除了管脚不一样 具体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B:
封装不同的时候,有的功能会被删减,例如小引脚的封装,AD的路数可能会减少。建议楼主看数据手册,里面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同的时候,有的功能会被删减,例如小引脚的封装,AD的路数可能会减少。建议楼主看数据手册,里面写得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