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野火的LWIP web,想加一点显示的功数据采集结果,改不出

楼主(2013-07-10):
/* * 函数名:http_recv * 描述  :http接收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 输入  :tcp_arg设置的参数、tcp_pcb、pcb、err * 输出  :err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err_t http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char * data = NULL;
        char *UserName =NULL;
        char *PassWord =NULL;
        char *LED_CMD  =NULL;
        char *ch =NULL;
        char *k;
        char *temp;
        int t;
        data = p->payload;        //把接收到的数据指针交给data

         if (err == ERR_OK && p != NULL)        //判断是否非空
         {

                if(strncmp(data,"GET",3)==0)
                        {

                                /*第一次与服务器连接,打开登录页面,未输入登录信息*/
                                          tcp_write(pcb,http_html_hdr,sizeof(http_html_hdr),0);      /* 发送http协议头部信息 */
                                          tcp_write(pcb,login,sizeof(login),0);                                      /* 发送登录网页信息 */
                        }

                else if(strncmp(data,"POST",4)==0)
                  {
                                LED_CMD        = strstr(data,"LED_CTRL=");
                                UserName = strstr(data,"UserName=");                 //截取UserName=
                                PassWord = strstr(UserName,"PassWord=");        //截取PassWord=

                                        if(UserName!=NULL && PassWord!=NULL)         /*输入了用户名和密码*/
                                        {
                                                ch = strchr(UserName,'&');                                 //把&替换为‘\0’
                                                *ch = '\0';

                                                UserName +=sizeof("UserName=")-1;                 //提取用户名。sizeof字符串包括终止符‘\0’
                                                PassWord += sizeof("PassWord=")-1;                //提取密码

                                                if(strcmp(UserName,"wildfire")==0 && strncmp(PassWord,"123456",6)==0)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正确*/
                                                {
                                                        LED1(ON);
                                                //        printf("\r\n提取出的用户名 =%s\r\n提取出的密码 =%s",UserName,PassWord);
/*自己试图这样修改        */                        k=strstr(led_ctrl_on,"℃");
/*自己试图这样修改        */                        t=get_temperature();
/*自己试图这样修改        */                         sprintf(temp,"%d.%d",t/10,t%10);
/*自己试图这样修改        */                         strncpy(k-4,temp,4);
                                                         tcp_write(pcb,http_html_hdr,sizeof(http_html_hdr),0);      /* 发送http协议头部信息 */
                                                        tcp_write(pcb,led_ctrl_on,sizeof(led_ctrl_on),0);          /* 发送led控制网页信息 */

                                                 }
后面的大同小异。

const static uint8_t http_html_hdr[] =  HTTP_HEAD;           //http文件头
const static uint8_t login[]= LOGIN;                         //要显示的网页
const static uint8_t led_ctrl_on[] =LED_CTRL_ON;
const static uint8_t led_ctrl_off[] =LED_CTRL_OFF;

/*网页,以数组形式存储。LED控制页面*/
#define LED_CTRL_ON "\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title>LWIP移植实验 </title>\
</head>\
</body>\

<h2>STM32开发平台</h2>\

***********STM32开发板STM32F103-ENC28J60-移植LWIP,web服务器测试***********\

***********!!!登录成功!!!***********\

LED状态:  <input type=\"button\" id=\"b1\" style=\"background:#0000FF\" value=\"亮\" > \
<form name=\"input\" action=\"/html/html_form_action.asp\" method=\"post\">\

点亮LED1<input type=\"radio\" name=\"LED_CTRL\" value=\"ON\" checked=\"checked\">\

\

关闭LED1<input type=\"radio\" name=\"LED_CTRL\" value=\"OFF\">\

<input type =\"submit\" value =\"控制\">\

CPU(STM32)温度:30.5℃  /********想这样改*******/
</body> \
</html>\
原来的移植过来是能行的,就是改了一直改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想找个人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能把问题说明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问题说明白点啊

有一个lwip web 的例程,是通过web页面控制LED,现在想在上面加一个显示AD采集温度的功能,改不出来。http接收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处理有些问题。

网友A:
具体的出错现象呢,用红色标注下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出错现象呢,用红色标注下代码吧

没有错误提示,就是再用原来的IP无法访问WEB页面了。我的想法是做第一处红色标记那样的修改找到网页数组(第二处红色)里的℃,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更新进去。不知道这种处理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A:
你先不要采集温度,手动给temp赋一个值debug试试。

网友A:
你这个还牵扯到一个确定数据在数组中的位置问题。害怕你的这个位置都没有找对。导致更新数据时候更新的地址不对,会打乱的html的格式。那网页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牵扯到一个确定数据在数组中的位置问题。害怕你的这个位置都没有找对。导致更新数据时候更新的地址 ...

应该是找地方找得不对,或者更新数据的方式不对。谢谢了,我自己再弄弄吧

网友B(2014-10-24):
我一直不理解http_recv是怎么被调用的?

楼主:
有请求就调用

网友C:
现在都是用javascript,就算用ssi也比你这种模式强的多,把网页数据存到数组中,这要是网页多了,你内存还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用javascript,就算用ssi也比你这种模式强的多,把网页数据存到数组中,这要是网页多了,你内存还 ...

这个。。。。
不懂javascript的硬件渣,泪

网友D(2014-11-28):
顶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关于LWIP 的资料呀,就是怎么移植联网,,,,现在在学这个,很是迷茫!

网友F(2015-04-0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想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我的qq邮箱:6304056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