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2013-07-10):
今天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写一个程序,点亮一个灯,用线性电源供电,OK。用开关电源模块供电,开关十次,只有一次成功点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的,要分析具体硬件软件

网友B:
你先示波器看看MCU电源端

网友C:
纹波太大了?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有可能开关电源模块纹波太大

网友E:
测测复位脚的波形....

网友F:
处理器对电源要求其实不高,楼上正解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G:
看看你的复位电路。。。。。和标准的复位电路对比一下。。

网友H:
检查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纹波,特别注意打开电源开关后的瞬态电压变化情况。

网友I:
基本上是复位电路工作异常,开关电源打开后电压上升速率太快,有过冲,造成某些单片机的片内复位电路工作不可靠,建议LZ采用片外复位电路,并且采用较大的复位时间常数。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看看电源的变化率和复位端的变化去:lol

网友J:
感觉电压上升速率较慢时,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呢,断电之后电压下降缓慢,关机等待时间过短,也可能造成MCU不能复位

网友K:
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电容极性接反了

网友L:
1.复位问题

网友L:
2.单片机自身抗干扰能力差(如台系单品机)

网友M:
复位问题

网友N:
没有问题

网友O:
电源纹波

网友P(2013-08-15):
2个地方:
           电源上电最小电压是否低于单片机电压。
           芯片上电没复位,检查复位电路时间是否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