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用作交流电源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10):
想用直流控制500Vpp(10-20kHz)的交流电的通断,T1为1:1,自己画了个电路,不知道可行不,下面是电路图。
驱动MOS管的电路和感性负载保护到时再详细设计,VCC和地想用单片机控制,T2(1:1)和R4,R5三个是一个负载整体。
想请教下这种方式来控制可行、可靠不,如果可行还需做那些改善,多谢了各位!

网友A:
不可行。
既不可行,可靠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
既不可行,可靠无从谈起。

是哪里会出问题呢maychang,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自己搭了一个试了一下呵呵,不能用继电器,要用直流控制,给交流(500Vpp,10-20kHz)提供一个可控的开关通路。那一般有什么方式呢,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两个MOSFT串联的作用是什么,并联可以增大驱动电流,用该是并联吧,串联驱动就不对了,如果把串联的MOSFET去掉一半,或者改为并联,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OSFT串联的作用是什么,并联可以增大驱动电流,用该是并联吧,串联驱动就不对了,如果把串联的MOSFET ...

串联是为了保证不让交流通时可靠关断,因为高温下使用,温度高了后漏电流增大了,还有就是体积所限,想用两个耐压低体积小的mos管的串联达到电压电流要求。仿真时也是,一个mos管不能完全关断,在交流电压下。

楼主:
补充一下,管子型号还没定,只是画仿真图随便拉了两个,昨晚试验用的n沟道460,p沟道92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里会出问题呢maychang,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自己搭了一个试了一下呵呵,不能用继电器,要用直流控 ...

说不可行,主要是1N4007不能工作于20kHz频率下。一定要用二极管串联以避免MOS管内部二极管导通,也要用快恢复二极管,例如UF4007。
其次,用两支功率MOS串联毫无必要。
再次,两支100k电阻分压,MOS管不能较快开关,只能以相当慢的速度开关。

如果控制MOS管的直流电源可以“悬浮”,那么可以用两支N沟MOS管“脚对脚”联接作为交流开关,即两管源极门极联接在一起,控制信号施加在MOS管源极门极之间。这样不必另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可行,主要是1N4007不能工作于20kHz频率下。一定要用二极管串联以避免MOS管内部二极管导通,也要用快 ...

3q,maychang。
实际使用不是来回关断,相当于直流控制个开关,不要求速度。
你说的两只N沟道的的方法我一会就去尝试一下,可以就更好了,不用选P沟道了,还不好选呵呵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maychang。
实际使用不是来回关断,相当于直流控制个开关,不要求速度。
你说的两只N沟道的的方法我 ...

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四支二极管构成整流桥,待控制交流接在整流桥一个对角线上,MOS管接在另一对角线上。
此方法在开关“通”态下有两支二极管压降,所以导通损耗较大,仅在电流相当小时才适用,但成本较低。

网友C:
已经有新产品,楼主可以到EEPW网站的博客看“凌力尔特:颠覆传统,理想二极管桥控制器问世”

网友A(点评):
那仅仅是控制器,不包括四支MOS管。而且无法外加控制使交流“通”或者“断”。

网友D(2017-02-13):
引用 网友A:
说不可行,主要是1N4007不能工作于20kHz频率下。一定要用二极管串联以避免MOS管内部二极管导通,也要用快 ...

请教一下,控制MOS管的直流电源怎么样可以做到“悬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控制MOS管的直流电源怎么样可以做到“悬浮”,谢谢

三年半之前的帖,让你翻出来了。

举例说吧。
如果你的控制部分直流电源是工频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稳压而产生,那么在工频变压器上面增加一个次级绕组,同样用个整流桥整流,然后滤波,供给MOS管门极。这一部分电路与你的控制电路没有电气联系。控制部分是用光耦传输信号到MOS管门极。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电源,就是“悬浮”电源。
当然,也可以使用高频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你的控制电路控制高频变压器初级高频交流信号的“有”和“无”。高频变压器的次级与你的控制电路没有电气联系,这也是“悬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控制MOS管的直流电源怎么样可以做到“悬浮”,谢谢

“悬浮”的意思,是MOS管门极对控制电路的“地”电压不由电气联系决定,而是由MOS管所在电路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年半之前的帖,让你翻出来了。

举例说吧。

呵呵,无意中看到了,刚好有个项目上可以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