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的从 ST 平台转换到 GD 平台

楼主(2013-07-10):
     首先,先要明确的是 GD 是硬件兼容蝴蝶的,但是由于提高了运行速度、以及内部工艺的不同,所以软件上可能都或多 少需要改动一点的!

 这里主要是讨论 如何快速移植原有的应用。

网友A:
如果原先用了do while之类软件延时,则换成GD后速度加快很多,就可能导致控制外设的时序出错
所以应加大延时,根据我的经验,要增加一倍以上才可靠

楼主:
Q 01ST上面原来的程序可以直接在GD上运行吗?
A 01:对于大部分原来运行在 ST 系列 Flash 中的程序,是需要少量修改和调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 01:ST上面原来的程序可以直接在GD上运行吗?A 01:对于大部分原来运行在 ST 系列 Flash 中的程序,是需 ...

期待后续。

网友C:
Pin对Pin吗?STM32F103VCT6

网友A:
是的,所有型号Pin to Pin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n对Pin吗?STM32F103VCT6

目前只兼容到VB,VC的要到9月份才出pin to pin的。

楼主:
Q 02使用 ISP 下载需要注意的问题
A 02:GD 基本兼容原来的 ST ISP下载程序,但是由于内部实现不同,GD 的全片擦除时间稍长了一点。
      原有的 ST 发布的以及专业的下载器基本不需改动。(一般会有一个配置参数)
      对于自己开发过 ISP 的朋友,需要把片擦除的等待时间加长一点。
      对于使用 Jtag 和 SW 编程的用户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Q 03我是应该用 ST 的库还是使用 GD 的库
A 03:看过 GD 手册的朋友会发现,GD 的全部寄存器地址都是可以兼容 ST 的(极个别的某几位定义不同,但几乎不影响使用)
      但是寄存器的名称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对于当前大部分的需要移植的朋友来讲,我个人推荐还是在 ST 的库中修改。
      这样可以保持原来的阅读习惯,并且改动量并不是很大。最好是在库中的启动代码前面加一段。
      读一下 ID code,自动区分一下芯片的厂商和类型,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按照 ARM 和 JEDEC-106 标准,

      执行下面这个函数

                uint16_t Get_JTAG_ID( )
                {
                        if( *( uint8_t *)( 0xE00FFFE8 ) & 0x08 )
                        {
                                return   ( ( *( uint8_t *)( 0xE00FFFD0 ) & 0x0F ) << 8 ) |
                                              ( ( *( uint8_t *)( 0xE00FFFE4 ) & 0xFF ) >> 3  )  |
                                              ( ( *( uint8_t *)( 0xE00FFFE8 ) & 0x07 ) << 5 ) + 1 ;
                        }

                        return  0;
                }

      返回  0x041 是 ST (ST手册 Doc ID 13902 Rev 14 的 1055页    31.6.2 和 31.6.4 )
      返回  0x7A3 是 GD 。

      另外可以通过 JLink 读取该值,

     ST103

      #1 Id: 0x06414041  ,后三位。

     GD103

     #1 Id: 0x790007A3  ,后三位。

后面显示 : Unknwon device    这里不用担心,只是Jlink 库还未更新的缘故,不影响使用。估计很快就会显示 GD32 了。

网友D:
定时器和PWM,IIC,RTC能否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和PWM,IIC,RTC能否加强?

具体指哪方面?
GD和ST 相比,这些模块的功能定义基本一致,性能有一定提高,主要是速度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指哪方面?
GD和ST 相比,这些模块的功能定义基本一致,性能有一定提高,最要是速度快了! ...

16位能否做出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位能否做出32位。

你是指用两个 TIM 拼接出一个32 TIM 吧。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拼的时候选 TIM2-4
不要选TIM1

可以按以下方案测试:

比较模式
TIM3 二分频,TIM4+TIM2 组成一个 32 bit 定时器。这样当 TIM4+TIM2   计数一个偶数时正好 和 TIM3 二分频以后的值可以重合。
用TIM3 CCR1 比较一个超过 0x8000的值, 把这个值*2 作为 32 位计数器的输出比较值,
TIM4 作为 32位计数器 的 MSB(TIM4_CCR1=MSB),TIM2 作为LSB( TIM2_CCR1=LSB )
TIM4_PSC = 0xFFFF. TIM2 配置成从,并且 one pulse mode , SlaveMode = Trigger
把TIM4  的 OC1 输出作为触发源输出给 TIM2,TIM4 CCR1输出比较启动 TIM2执行一次。
用TIM1 同时触发TIM3和TIM4

用示波器测量 TIM2 和 TIM3 的 CH1 输出,可以看到完美的重合。
如果有兴趣,用MCO(PA8)把 System clk 输出出来,一起测一下,会发现,一个时钟都不差。
说 32 位 就是 32 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用两个 TIM 拼接出一个32为TIM吧。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拼的时候选 TIM2-4
不要选TIM1

赞专业。

网友F:
灰常专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用两个 TIM 拼接出一个32位 TIM 吧。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拼的时候选 TIM2-4
不要选TIM1 ...

这种带技术应用分析讨论的回复最棒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用两个 TIM 拼接出一个32位 TIM 吧。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拼的时候选 TIM2-4
不要选TIM1 ...

多谢。
专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指哪方面?
GD和ST 相比,这些模块的功能定义基本一致,性能有一定提高,主要是速度快了! ...

STM32的IIC和RTC不怎么好用。IIC软件模拟的,没用硬件IIC.
RTC对外部的晶振要求高。

TIMER,PWM希望以后新产品能做到32位。

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和PWM,IIC,RTC能否加强?

rtc和iic方面,gd32也进行了改进。

网友H(2013-09-24):
引用 楼主:
Q 03:我是应该用 ST 的库还是使用 GD 的库?A 03:看过 GD 手册的朋友会发现,GD 的全部寄存器地址都是可 ...

我这里测试开发板,A版本的GD32,读到的地址是0x7A4。

网友I:
硬件兼容直接使用就行的。

网友I:
软件库都是一致的。

网友I:
不过GD32的产品性能提升50%了。

网友J:
直接讲讲异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同 GD 相关人员确认了一下,应该不存在 0x7A4  。
按照前面的方法读取应该读到 0x7A3。
能 ...

之前没留意你入提供的函数,直接使用后得到是0x7A4,后来才发现你在读完地址内容后最后加1了,下面截图是你提供的函数。多了个+1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使用的,修改函数了吗?
注意 优先级,是先加后或。
你如果没有修改的话,正常执行后是 0x7A3。

要是不是多加的话,那我得到的实测是0x7A4,我贴图给你,函数我没有改,直接用你提供的。

可以看到当执行完Get_JTAG_ID函数后,McuId值为0x7A4。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不是多加的话,那我得到的实测是0x7A4,我贴图给你,函数我没有改,直接用你提供的。

哦 是我搞错了 函数已经修正

网友K:
资料确实有点少啊!

网友L(2013-11-23):
ST32F103  I2S 无法全双工,不知道 GD32 是否改善了.

网友M:
很好顶一下

网友N:
GD的图标好有趣,难不成是金蛋的意思?

网友O:
就是改一个头文件了,不过暂时不敢用到产品上

网友P:
特别想知道ST和GD的关系

网友Q:
二楼的周公被忽视了

网友R:
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S(2013-12-25):
产品太强大了:lol。楼主您不会是锐鑫同创的吧?呵呵

网友T(2014-05-06):
有谁用了吗  关注功耗下~

网友U:
楼主是锐鑫同创的吧?

网友V:
学习了。希望GD的东西越来越好

网友W(2014-06-18):
引用 楼主:
Q 02:使用 ISP 下载需要注意的问题?A 02:GD 基本兼容原来的 ST ISP下载程序,但是由于内部实现不同,GD  ...

你好,我现在使用GD32F103Rx芯片 ,使用72M的时钟那些串口什么的都可以用默认的ST的配置。系统时钟改为108M想改变APB2的分频,现在没有找到相关的技术手册。麻烦您提供一下技术手册。
还有__I uint8_t AHBPrescTable[16]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6, 7, 8, 9};每位数据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X:
性价比决定选择。

网友Y(2014-08-23):
我现在一个产品用STM32的直接烧到GD32,跑起来大部分都对的,定时器、中断、主频都是与原来一样, 但有一个问题是USB连接不成功,PC提示无法识别,请问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需要改哪里?多谢!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我现在一个产品用STM32的直接烧到GD32,跑起来大部分都对的,定时器、中断、主频都是与原来一样, 但有一个 ...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我现在一个产品用STM32的直接烧到GD32,跑起来大部分都对的,定时器、中断、主频都是与原来一样, 但有一个 ...

给你个例程

网友Y:
多谢楼主热心解答,我用的是GD32F103RGT6,现在出现以下问题,用的是以前STM32的HID程序,USB中断服务程序如下,是不是这里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
  U32 istr, num, val;

  istr = ISTR;

  /* USB Reset Request */
  if (istr & ISTR_RESET)
  {
    USB_Reset();
#if USB_RESET_EVENT
    USB_Reset_Event();
#endif
    ISTR = ~ISTR_RESET;
  }

  /* USB Suspend Request */
  if (istr & ISTR_SUSP)
  {
    USB_Suspend();
#if USB_SUSPEND_EVENT
    USB_Suspend_Event();
#endif
    ISTR = ~ISTR_SUSP;
  }

  /* USB Wakeup */
  if (istr & ISTR_WKUP) {
    USB_WakeUp();
#if USB_RESUME_EVENT
    USB_Resume_Event();
#endif
    ISTR = ~ISTR_WKUP;
  }

  /* Start of Frame */
  if (istr & ISTR_SOF)
  {
#if USB_SOF_EVENT
    USB_SOF_Event();
#endif
    ISTR = ~ISTR_SOF;
  }

#if USB_ERROR_EVENT

  /* PMA Over/underrun */
  if (istr & ISTR_PMAOVR)
  {
    USB_Error_Event(1);
    ISTR = ~ISTR_PMAOVR;
  }

  /* Error: No Answer, CRC Error, Bit Stuff Error, Frame Format Error */
  if (istr & ISTR_ERR)
  {
    USB_Error_Event(0);
    ISTR = ~ISTR_ERR;
  }

#endif

  /* Endpoint Interrupts */
  while ((istr = ISTR) & ISTR_CTR)
  {
    ISTR = ~ISTR_CTR;

    num = istr & ISTR_EP_ID;

    val = EPxREG(num);
//======================
    if (val & EP_CTR_RX)
        {
      EPxREG(num) = val & ~EP_CTR_RX & EP_MASK;
      if (USB_P_EP[num])
          {
        if (val & EP_SETUP)
                {
          USB_P_EP[num](USB_EVT_SETUP);
        }
                else
                {
          USB_P_EP[num](USB_EVT_OUT);
        }
      }
    }
//====================
    if (val & EP_CTR_TX)
        {
      EPxREG(num) = val & ~EP_CTR_TX & EP_MASK;
      if (USB_P_EP[num])
          {
        USB_P_EP[num](USB_EVT_IN);
      }
    }

  }

}

网友Y:
另外这个文档说要加SetEndPoint,我的程序没有这个函数,请问这个函数是什么内容,要加在哪里?

网友Y:
重新在网上下载STM32 USB开发包,直接下载到GD32可以了

网友B(2014-10-14):
引用 网友Y:
我现在一个产品用STM32的直接烧到GD32,跑起来大部分都对的,定时器、中断、主频都是与原来一样, 但有一个 ...

你的USB是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A(2014-11-26):
引用 楼主:
Q 03:我是应该用 ST 的库还是使用 GD 的库?A 03:看过 GD 手册的朋友会发现,GD 的全部寄存器地址都是可 ...

请问: 1,你是如何通过Jink读取stm32和GD32的ID?2,这个ID是永久不变的吗?

网友AB(2015-02-02):
引用 网友Y:
重新在网上下载STM32 USB开发包,直接下载到GD32可以了

你好,看到你的回复,你直接在网上下载USB开发包,直接下载到GD32就可以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C:
MARK一下,备用!

网友AD:
运行速度的提高的是非常不错的啊。

网友AE:
快速移植的话,还是需要做小量的修改的吧。

网友AF:
其实我想知道3Mflash 144脚的 多少银子我需要报价

网友AG:
很不错的分享,,参考了吧。

网友AH(2016-03-11):
对于熟练地工程师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AI(2017-04-05):
你好,请教个关于GD32的问题。。。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5,片子是GD32F450I,使用jlink下载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是断电重启后程序就启动不起来,这时候只要我再进魔法棒--->DEBUG--->SETTING (这时候会复位片子),在这个对话框什么也不做直接点击取消退出。。。程序就又恢复正常运行。不知道我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J:
您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用GD32F130F8,芯片大概400个毫秒复位一次,必须使用语句IWDG_ReloadCounter();来喂狗,现在代码运行时间长一点就还是会自动复位,这个看门狗设置是在什么地方能够开启的,怎么关掉。

网友AK:
F407也是兼容的真的很不错,在试用当成ST在用

网友AL:
这个首先的是需要考虑两者的相互间差异的。

网友AM(2017-05-22):
引用 楼主:
Q 03:我是应该用 ST 的库还是使用 GD 的库?A 03:看过 GD 手册的朋友会发现,GD 的全部寄存器地址都是可 ...

我现在升级到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还是不认识gd系列

如果我在mdk里用对应的stm32型号,调试时候速度比较快,如果是用jlink不认识的gd,速度慢成屎了,如果选择jlink弹出窗口中的mcu型号为通用的cm3,也比未知设备快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N:
GD32的片子能用ST-link V2来调试不?如不行要用什么工具 来调试?

网友AO(2017-09-28):
有意向,选这个单片机试下,我之前用STM32,好些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