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算放大器 LM4558 和 MC4558 的区别?

楼主(2013-07-10):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请问运算放大器 LM4558 和 MC4558 有什么区别吗?求解答。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厂家的区别

网友B:
附议 楼上

楼主:
还有 MV4558, 也就是说这些4558都是一样的用法,只是厂商不同咯?

网友C:
厂家不同,性能指标上可能会略有差异

网友D:
实话说4558这种低价运放 只要是正规厂家出品的 都没啥大的差异 真的要求高一些的电路 就不会用4558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要记得结帖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要记得结帖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

尝试了很多次,总结不了。
现象如下:
操作失败
分数未分配,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E:
赚点积分 不够 胡写不屑 也够了吧 差不多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很多次,总结不了。
现象如下:
操作失败

要按步骤来操作,分配分数之和要好和你本帖给的分数(5分)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