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击浪涌正负极性

楼主(2013-07-10):
信号回路在做雷击浪涌实验时,正极性时是没有问题的,在做负极性时加一点电压就不行(信号变位),在加上二极管之后没什么变化,请各位大虾给看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嘛

网友A:
内部有浪涌保护吗,可以加气体放电管和TVS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浪涌保护吗,可以加气体放电管和TVS处理一下

内部有压敏电阻,关键是正极性是没问题的,为什么负极性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浪涌保护吗,可以加气体放电管和TVS处理一下

TVS加过了没用,手上没有气体放电管,还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