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与PVD中断问题

楼主(2013-07-10):
我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通过串口发送数据,PVD中断设置的2.9V,掉电时在PVD中断里保存数据,然后上电时读取,可是偶尔会出现上电读取的数据是前一次保存的(也就是上一次的数据没有保存上),如果把定时器中断关了,串口发送在while里进行,保存读取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定时器中断与PVD中断的优先级如下:

  if(TIM == TIM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else if(TIM == TIM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PVD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PVD中断如下: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EE_WriteVariable(0x5555, r);
        EE_WriteVariable(0x6666, zero);
        PWR_ClearFlag(PWR_FLAG_PV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