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无法进中断问题

楼主(2013-07-10):
cmd文件昨天已经从flash_lnk.cmd换成flash_lnk.cmd文件,jtag在线调试,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点击全速运行时可以进入中断,这是我的中断跳转语句  PieVectTable.EPWM1_INT = &ISR_Run,单步运行时,我观察EPWM1计数寄存器确实已经增加到了PRD,并且中断标志位EPWM1_INT也由0变为1,但就是不进入中断,这是怎么回事?急求解决

网友A:
你是将flash_lnk.cmd换成了RAM.cmd是吧
你可以这样看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_Run中设置硬件断点
然后单步看能否进入
全速运行能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将flash_lnk.cmd换成了RAM.cmd是吧
你可以这样看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_Run中设置硬件断点
然后单步 ...

设置硬件断点,然后全速就可以进去到断点处,但是单步运行仍然进不了中断,不过也没关系,能进就可以调试了。另外想问CCS下这种调试是不是确实单步无法进入中断,还是我的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硬件断点,然后全速就可以进去到断点处,但是单步运行仍然进不了中断,不过也没关系,能进就可以调试 ...

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在你单步的时候和你中断的时候是否正好对应
具体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在你单步的时候和你中断的时候是否正好对应
具体我也没试过 ...

对应了呢,我特地观察的中断标志寄存器,即便置1也没有进去,刚在网上查网上有人说单步就是进不了,有待考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了呢,我特地观察的中断标志寄存器,即便置1也没有进去,刚在网上查网上有人说单步就是进不了,有待 ...

我就怀疑你单步的时候   软件上看到的那个单步跳动和真正DSP硬件的速度不是对应的
你可以让中断信号一直在触发  然后单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