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是否能造成地址错误陷阱

楼主(2013-07-10):
我的程序发生了地址错误陷阱,进入地址错误陷阱中断后得到堆栈中的地址,是一个函数中的return语句,一个挺简单的函数,里面不调用函数,且这个函数只在main中调用,没有别的函数调用这个函数。我怀疑是不是堆栈发生问题,返回地址不正确造成的呢?

网友A:
没有强烈的干扰造成PC指针乱飞,则不会有。

网友B:
如果用汇编,多写了return则可能返回一个错误地址

楼主:
我用的C语言,但是每次运行都是一个地方的return,若是跑飞了怎么会总跑飞到一个地方呢

网友A:
数组溢出,堆栈溢出,错误的跳转等都可能造成。

楼主:
没有用goto,是不是应该不会有错误的跳转呢?
堆栈溢出的话标志位没有置位啊,也没有进入溢出中断呢
数组溢出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看了一下,应该没有机会数组溢出啊

网友C:
调用 函数 一定要在 使用前 说明,若不说明 可以编译成功,但函数返回错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