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基础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10):
有没有那个大牛,能讲一下戴维宁定理的物理角度上的理解,从数学公式上的推导我已经知道了

楼主:
为什么要让被等效电路里的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网友A:
因为戴维宁定理里面有个假设:所有独立电源都不工作
然后再联系电流源和电压源的模型和定义就知道了

楼主:
这样的假设有什么理由没?怎么想到的?不会是从公式中总结出来的吧!

网友B(2013-11-12):
书上说,戴和诺定理的依据是叠加原理。那么叠加原理为什么成立?电学最终跟力学有关。我们都可以直观的理解,力是可以叠加的,故电学里线性的量也可以最终通过力学的原理推出可以叠加。这是的我对这个疑问的自问自答。见笑!

这样可一直问下去,直到累了或理解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