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IC技术

楼主(2013-07-10):
FTC334A/FTC359A触控芯片------7键、12键二进制编码接口

⑴FTC334A可接7个触摸按键,FTC359A可接12个触摸按键。
⑵二进制编码输出,节省系统管脚资源,读取方便。
⑶超强抗电磁辐射干扰,能防止功率大到5W的对讲机等发射设备天线靠近触摸点干扰。
⑷极简单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外围只需要一颗参考电容。(视客户要求如需要提高ESD和EMC则需要每个按键接1颗电阻)
⑸防水淹干扰,成片水珠覆盖在触摸面板上不影响按键的有效识别。
⑹超宽工作电压范围3.0V-5.5V,能应用在目前广泛应用的3.3V系统和3.0V电池系统。
⑺电源电压变化适应功能,内置电压补偿电路,电源电压在工作范围内变化时自动补偿。
⑻不影响芯片正常工作。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使用,环境缓慢适应技术的应用,使得芯片无限长时间连续工作不会出现灵敏度差异。
⑼可调灵敏度,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容量来调整灵敏度以适应不同的设计。
⑽提供二进制编码直接输出接口,方便用户系统对接。
⑾上电快速初始化,在300ms左右内芯片就可以检测好环境参数包括自动适应,按键检测功能开始工作。
⑿灵敏度自动适应,各按键引线如果因为长短不一造成寄生电容大小不同,能够自动检测并适应,不同按键灵敏度做到一致。
⒀TSSOP20L / SOP20L / SOP16L封装。

楼主:
[供应]扫描编码输出触控芯片-FTC334F/FTC359F
FTC334F / FTC359F触控芯片------扫描编码输出接口系列

⑴FTC334F能支持10个按键,FTC359F能支持12个按键。
⑵扫描编码输出接口,数据读取方便,节省系统资源,能同广泛使用数码驱动芯片1628接口。
⑶超强抗电磁辐射干扰,能防止功率大到5W的对讲机等发射设备天线靠近触摸点干扰。
⑷极简单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外围只需要一颗参考电容。(视客户要求如需要提高ESD和EMC则需要每个按键接1颗电阻)
⑸防水淹干扰,成片水珠覆盖在触摸面板上不影响按键的有效识别。
⑹超宽工作电压范围3.0V-5.5V, 能应用在目前广泛应用的3.3V系统和3.0V电池系统。
⑺电源电压变化适应功能,内置电压补偿电路,电源电压在工作范围内变化时自动补偿,不影响芯片正常工作。
⑻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环境缓慢适应技术的应用,使得芯片无限长时间连续工作不会出现灵敏度差异。
⑼可调灵敏度,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容量来调整灵敏度以适应不同的设计。
⑽上电快速初始化,在300ms左右内芯片就可以检测好环境参数包括自动适应,按键检测功能开始工作。
⑾灵敏度自动适应,各按键引线如果因为长短不一造成寄生电容大小不同,能够自动检测并适应,不同按键灵敏度做到一致。
⑿SOP16L / SOP20L / TSSOP20L 封装。

楼主:
FTC334C / FTC359C触控芯片—直接输出接口系列

⑴FTC334C支持6按键,FTC359F支持8按键。
⑵直接输出接口,带高阻抗模式,可取代机械按钮系统。
⑶超强抗电磁辐射干扰,能防止功率大到5W的对讲机等发射设备天线靠近触摸点干扰。
⑷极简单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外围只需要一颗参考电容。(视客户要求如需要提高ESD和EMC则需要每个按键接1颗电阻)
⑸防水淹干扰,成片水珠覆盖在触摸面板上不影响按键的有效识别。
⑹超宽工作电压范围3.0V-5.5V, 能应用在目前广泛应用的3.3V系统和3.0V电池系统。
⑺电源电压变化适应功能,内置电压补偿电路,电源电压在工作范围内变化时自动补偿,不影响芯片正常工作。
⑻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环境缓慢适应技术的应用,使得芯片无限长时间连续工作不会出现灵敏度差异。
⑼可调灵敏度,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容量来调整灵敏度以适应不同的设计。
⑽上电快速初始化,在300ms左右内芯片就可以检测好环境参数包括自动适应,按键检测功能开始工作。
⑾灵敏度自动适应,各按键引线如果因为长短不一造成寄生电容大小不同,能够自动检测并适应,不同按键灵敏度做到一致。
⑿提供二进制编码直接输出接口,方便用户系统对接。
⒀SOP16L / SOP20L / TSSOP20L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下

网友B(2014-04-08):
这个了解一下啦.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2014-05-23):
你这个是自电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