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STM32电池供电的电源设计

楼主(2013-07-10):
各位牛人,请问下,我想设计个板子STM32作MCU,数模混合的,我想用9V放电池进行供电,不过好像电流不太够,请问用电池供电的话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网友A:
我试过用9V电池供电,电流一上到100MA电压就猛降了。
我觉得学习用就直接USB供电
做手持设备的话就要用增加升压电路吧

网友B:
取决于9V电池的供电电流多大,100mA应该够,前提是用DC-DC把9V降到3V

网友C:
也可以用多节的锂电池的

网友D:
如果上显示屏的话,100个毫安可能就不够了。可以用电池并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上显示屏的话,100个毫安可能就不够了。可以用电池并联啊。

问题就在这儿,我的电路里都用了3节9V并联了,可竟然还是不够用,芯片手册上F103v最多也就72mA的工作电流啊,再带个flash 20mA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够。我说的这个不够不是说不能工作,是还有一小块模拟电路么,那边电压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9V电池的供电电流多大,100mA应该够,前提是用DC-DC把9V降到3V

DC-DC我没用过啊,有什么模块推荐吗?我这个因为带模拟部分,所以要先9V降到5V,再5V降到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儿,我的电路里都用了3节9V并联了,可竟然还是不够用,芯片手册上F103v最多也就72mA的工作电流 ...

关于DC-DC的话,如果要求线性比较好就用LDO呗,要求效率高的话,就用开关电源,做好去耦就行的。

网友E:
单节锂电就可以啊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DC-DC的话,如果要求线性比较好就用LDO呗,要求效率高的话,就用开关电源,做好去耦就行的。 ...

有具体推荐的型号吗?LD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具体推荐的型号吗?LD0?

1117-3.3用的就比较多,最大输入电压可以为15V,输出3.3V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3.3用的就比较多,最大输入电压可以为15V,输出3.3V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1A。 ...

那从正负9到正负5呢?除了78xx79xx有没有效率更高或者说输出电流更大的选择?

网友F:
你浪费了很多能量啊,电池供电 DCDC 是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从正负9到正负5呢?除了78xx79xx有没有效率更高或者说输出电流更大的选择? ...

那你要去找别人做电源的好好问问了。

网友G:
DC-DC是必须的,如果LDO的话,浪费太大了

网友H:
有模拟电路就比较麻烦,用开关电源干扰会比较严重,线性电源效率又太低。从系统设计入手解决吧,先把电源电压统一了再考虑细节设计。

网友I:
不懂,坐等牛人回答啊

网友J(2014-05-02):
淘宝DC-DC模块一大锥还很便宜

网友J:
DC-DC  lm2596   ldo 就用1117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