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优劣势对比如何?

楼主(2013-07-10):
我所了解的是:线性电源输出的纹波噪声可以做的更低,但是其也具有变压器体积大、铁芯转换效率低、发热严重、产品运输过程由于自重过重而有可能导致偶然性的摔断线。而开关电源模块效率更高,体积可以做的更小。因此在电力仪表行业,国家强力要求使用开关电源替代线性电源以减少产品到户前的电力损耗,因此这一部分损耗是需要电力公司买单的。
是否还有其他的区别呢?

网友A: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因而发热量大,效率低(35%左右),需要加体积庞大的散热片,而且还需要同样也是大体积的工频变压器,当要制作多组电压输出时变压器会更庞大。

开关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饱和和截至状态,因而发热量小,效率高(75%以上)而且省掉了大体积的变压器。但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上面会叠加较大的纹波(50mV at 5V output typical),在输出端并接稳压二极管可以改善,另外由于开关管工作是会产生很大的尖峰脉冲干扰,也需要在电路中串连磁珠加以改善。相对而言线性电源就没有以上缺陷,它的纹波可以做的很小(5mV以下)。

楼主(2013-08-27):
非常感谢!不给你分了!

网友B:
版主给力   不错

楼主:
这家伙,金升阳的,回答问题时应该的!

楼主:
我都是他们的客户了,这个客户服务必须做吧!

网友C:
服务确实比较周到   我觉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因而发热量大,效率低(35%左右),需要加体积庞大的散热片,而且还 ...

我和客户推荐我们K78系列的时候,客户说用芯片搭建,请问他们用什么芯片搭的,用芯片搭成本好像很低,他们那么做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这样的芯片是很多的,属于POL电源类;他们自搭电路的话,不能单独对电源性能可靠性做验证,就是出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该如何整改!

网友B:
版主比较给力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