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看门狗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网友A:
防止软件跑飞,定时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软件跑飞,定时复位芯片。

它复位的计数器和我们在程序里面定时的计数器有什么区别吗?它如果复位芯片的话芯片里面的数据不就丢失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复位的计数器和我们在程序里面定时的计数器有什么区别吗?它如果复位芯片的话芯片里面的数据不就丢失了 ...

两个计数器没什么区别,但看门狗计数器往往不能在程序中用指令访问。
因为芯片并未掉电,所以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复位的计数器和我们在程序里面定时的计数器有什么区别吗?它如果复位芯片的话芯片里面的数据不就丢失了 ...

一般看门狗的硬件资源是独立的,不共享晶振,不共享LDO.基本原理于程序里的软件是一致的。对于看门狗的处理,一般是在看门时间内,喂狗一次。看门狗就不会复位芯片了。如果芯片真的死机,跑飞了。那么RAM的数据有什么意义呢。清就清了呗。

网友C:
可以说是在死机等意外情况发生,是系统能自动恢复的作用。

网友D:
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  如果不关定时器   就需要你不断着去喂狗   不喂狗定时到一定时就会复位整个控制器
也就是用来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E:
比如出现因为电磁干扰这样情况导致你的程序跑飞,看门狗可以重新加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