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设置CPU为F2407后出现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0):
我准备用2407的板子编程,打开CCS前先设置CPU类型,设置的方法和2812相似。仿真器安装应该没问题,CCS安装应该也没问题,因为之前CPU设为2812是一切正常!可是设为2407后就报错了,如下所示,请大神帮忙解决!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407 XDS510-USB2.0 Emulator
Cpu Name: TMS320C2400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emulator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potentially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这儿也有人遇到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75-1-1.html
肯定是你的2407板有问题

网友A:
你的驱动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如果驱动没问题  也许仿真器也会出现问题
出现在这个错误的原因较多

网友A:
我刚在没有安装成功510驱动基础上打开ccs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2个不同厂家的仿真器都试过,用在2812的板上没问题,1换2407的该设置后就出先那错误了!2407的板子是从1个变频器上拆下来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不同厂家的仿真器都试过,用在2812的板上没问题,1换2407的该设置后就出先那错误了!2407的板子是从1个 ...

说不好了  板子有问题  仿真器连不上还是会报错  仿真器驱动有问题  一样的报错

网友B:
看到了牛人的回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