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
关于H桥路的几个问题请教大家,琢磨了很久时间。

VCC我接的是12V。然后去输入一对高电平和低电平去控制电机的转向。

现在的问题是:M端的电压在11V左右,电流应该很小,不足以带动一个12V的电机(或者继电器)

像这样的分立式的桥路应该怎么才能更好的实现。

楼主(2013-07-10):
我搭电路的时候吧ebc弄错了。他是ecb的排列。

网友A:
“M端的电压在11V左右”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M端”。

网友B:
M端的电压在11V左右,电流应该很小,不足以带动一个12V的电机

12v的供电,去掉2个管压降,有11v输出,说明驱动电流还欠大.
把马达去掉看有几v,如上升了,说明负载电流太大,把4个管子功率换大点的

网友C:
8050 8550 电流有多大你就没查?
搞个12V小电机,应该可以正反转的。你试试
如果要电流大,换MOS管

网友D:
11V电压是可以驱动12V电机或继电器的,当然,电压可以再提高一点,增强驱动就是,但也无法在12V电源下输出12V,晶体管CE的饱和压降可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端的电压在11V左右”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M端”。

嘿嘿,就是电机M。我描述不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