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阻,谁用过或者类似的,怎么用?

楼主(2013-07-10):
各位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怎么用?datasheet上也没告诉电阻引脚,而且,4个引脚,有点晕。万用表量起来有些费劲,标着0.1的,量起来有些差异,而且各个引脚都通……我迷茫了。

网友A:
很高级的电阻。

“而且各个引脚都通……我迷茫了”
当然是各引脚都通,不通就是坏了。
两个是电流端子,两个是电压端子。
如果不知道怎么用,那就别用,这样可以减少成本。这种电阻很贵的。

网友B: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级的电阻。

“而且各个引脚都通……我迷茫了”

能否给个functional diagram?贵到不怕。我想弄明白老外的电路,这个反馈是怎么用的,因为他是其中一路I、U作为电压量(用的AD8221,电势差(U - I))反馈到输入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

每次看老外的电路,都很长见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functional diagram?贵到不怕。我想弄明白老外的电路,这个反馈是怎么用的,因为他是其中一路I ...

这是四端子电阻(开尔文接法)。外面两个端子是电流端子,里面两个端子是电压端子。
这里没有什么反馈。
之所以要四个端子,是为了防止“电阻”的不确定性。这种电阻是焊接到电路中的,另外一些可能是用螺钉紧固接入电路。须知联接导线包括焊接点(实际上是一堆焊锡)等等也有电阻,倒底是哪两点之间的电阻不能准确地定出来,例如是焊接点的上面还是下面?
四端子则可以准确定出:是两个电压端子之间的电阻。因电压端子这两条线上电流很小,故压降也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四端子电阻(开尔文接法)。外面两个端子是电流端子,里面两个端子是电压端子。
这里没有什么反馈。
之 ...

嗯,开尔文接法到是了解;我说的反馈,意思是说,他这个电阻是在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级作为采样电阻,然后把电压量反馈到前级的算法控制电路中去。
还是给电阻生产商技术支持发个email问问吧。
3q

网友C:
四端电阻在标准电阻中都是这样啊,用的时候小电阻大电流时一定要用四端电阻,至少也要四端接法

网友D:
这个是高端电阻,应用于高端场合的。

网友E:
这个看了 一目了然

网友F:
学习…两只我记得清!…“兄妹开荒”

网友G:
这是分流器,外边两引脚是流过电流的,里边两脚必须是连接高阻输入电路,用于测电压的。

网友H:
不懂,涨姿势了。

网友I:
就像这个。一般用于四线制测量

网友J:
精度高,功率大,温漂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模型是图片中那样的形式,简化了一下, Us 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中分别对1-4引脚,2-3引脚进行了取样,为了方便沟通,我把两个“I”引脚的压差取名叫△I,另一个叫△U,那么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没区别,那为什么取样不从一个地方取呢?只取△U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没有什么花头的,左边及右边的I与U脚内部是直通的,即从一个铜块上引出的,内阻在精度范围内可以勿略不计.    所以LZ的ΔI 与ΔU 应该是相等的.即使有差别,那也是精度范围外的级别了.
左,右引脚之间是一段康铜丝之类的温度系数极小的导体,其内阻为标示额定值.
当大电流从左I脚流向右I脚时,左U与右U的压降即为大电流流经康铜丝的压降.这个压降即为采样电压值.

看看分流器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