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XX发热问题

楼主(2013-07-10):
大家好,想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就是DSP2000在AD、EPWM都运行的情况下,发热多少算是正常,我的F2808在运行时有点微热,用手感觉大约40多度,这算正常吗?那么什么样的发热是致命的呢或长时间运行有影响的呢?

网友A:
个人觉得40度很正常了  当时我用作电机控制的时候也发热
还有就是AD输入信号是否嵌位  PWM波输出是否隔离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先看下有没有串联电源的,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C:
感觉发热25到45度之间都应该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芯片的发热问题是很头疼的问题的,做硬件开发的都会遇到的

网友E:
这个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导致,不过按楼主所说的发热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要发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