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CAN 10K速率无法发送问题

楼主(2013-07-10):
我现在用stm32做CAN通讯,10K以上的波特都没问题,就是5K,10K波特率无法通讯,接收还行就是不能发送,已发送就错误导致离线,试好好多组分频及采样设置都不行,请教一下有没有人试过10K通信正常的呀,很是郁闷。

网友A:
用的什么收发器?。。TJA1050?

楼主:
CAN驱动器用的是ISO1050

网友B(2013-10-10):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和楼主遇到完全一样的问题,也试了好多组采样分频设置,最后发现是收发器的问题,我用的是TJA1050(高速收发器),手册上写的最小支持40k,经测试最小支持到20k,10k可收不能发,最后换用pin脚完全兼容的pca82c250,问题解决,10k收发正常。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TJA1050 有个特别的功能,叫 TxD 显性超时保护,这会强制隐形输出,导致输出信号异常。

网友D:
这是因为你用的收发器是高速CAN收发器。CAN总线协议分得很细的,高速CAN是指100K-1000K,100K以下都叫做低速CAN。高速CAN低速CAN的波形时不一样的,所以收发器不能兼容。请关注我博客。

网友D:
除了高速低速CAN,还有单线CAN,容错CAN,这些的收发器都不同。楼主你加油哦

网友E(2014-10-01):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的是tja1050和Vp230也不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和楼主遇到完全一样的问题,也试了好多组采样分频设置,最后发现是收发器的问题,我用的 ...

很好啊!

楼主(2016-05-12):
我用的是ISO1050,这个片子最低30多K速率,不是全速率的,所以低速是不行的,注意看手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