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960两个喇叭的负极可以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采用差分输出,肯定不行
如果你采用一根信号(P极)一根地(N极)的方式,估计可以试试
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请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B:
找根导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过一定要注意别把左右声道的输出端接一块了,接一起没声音,甚至会烧坏芯片

网友C:
从图上看起来是不行,最好还是小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