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07-10):
#use delay(clock=4000000,restart_wdt)

#define INTS_PER_SECOND2 24                //timer1 1.6s
U16 time2;
U16 int_count2;

#INT_TIMER1
void clock_isr()
{
    if(--int_count2==0)                 // 1.6s.
        {
     ++time2;
            int_count2=INTS_PER_SECOND2;
    }
}
void main()
{
        while(1){
                SW1_H();
                setup_wdt(WDT_72MS);
                setup_timer_1(T1_INTERNAL|T1_DIV_BY_1);
                enable_interrupts(INT_TIMER1);
                enable_interrupts(GLOBAL);
                if(time2>jishu2)
                {
                        SW1_L();
                        delay_ms(1000);
                        time2=0;
                }
        }
}
CCS编译,以上是摘出了部分代码。定时器不工作。

楼主:
有没有人给讲讲CCS里定时的用法。。。谢谢

楼主:
setup_timer_1(T1_INTERNAL|T1_DIV_BY_8);
//sets the internal clock as source

//and prescale as 8. At 20Mhz timer1 will increment

//every 1.6us in this setup and overflows every

//104.896ms

这是CCS HELP文档里的信息,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A:
#include <12f675.h>

#DEVICE ADC=10

#use delay(clock=4000000)

#fuses INTRC_IO,NOWDT,NOPUT,NOMCLR

#byte GPIO=0x05
#byte TRISO=0x85
#byte WPU=0x95
#byte ANSEL=0x9F
#byte CMCON=0x19

void Port_Init(void)
{
        set_tris_a(0x0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setup_timer_1(T1_INTERNAL | T1_DIV_BY_4);
        set_timer1(100);
        enable_interrupts(INT_TIMER1);
        enable_interrupts(GLOBAL);
}

#INT_TIMER1
void Timer1_ISR(void)
{
        disable_interrupts(GLOBAL);
        set_timer1(100);
        GPIO ^= 0x01;
        enable_interrupts(GLOBAL);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Timer1_Init();
        for(;;)
        {
                //output_a(0x55);
                delay_ms(200);
                //output_a(0xaa);
                delay_ms(200);
        }
}

你的寄存器设置需要一直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