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中RE不通过

楼主(2013-07-10):
移动电源产品做EMC不通过,标准用的是EN55022。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一个DC-DC电路 辐射过不了。很简单。都不知道这些评论是在说啥。

网友A: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啊,真是牛人

网友B:
好像是屏蔽没有做好,大部分都是在低频,可能是开关电源发出的

网友C:
这个的低频过不了,加大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低频过不了,加大共模电感。

先谢了。我的开关电源上是锂电池供电的,并没有加共模电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么?
另:请教个问题图中不过的频率是在100~200M左右,为什么称作低频过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屏蔽没有做好,大部分都是在低频,可能是开关电源发出的

恩,电感用的是带屏蔽的了!
升压ic工作频率是100MHz的,锂电池供电,VDD和GND都经过0805贴片磁珠隔离的,不知道跟这个有关不?

升压IC工作频率100MHz????

网友B:
把设备屏蔽起来,发射就比较小了

网友C:
应该说是辐射的低频段。算是高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辐射的低频段。算是高频信号。

:handshake谢谢,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电感用的是带屏蔽的了!
升压ic工作频率是100MHz的,锂电池供电,VDD和GND都经过0805贴片磁珠隔离的 ...

建议发下方案出来, 一起看看。 或者是看下试验时的图片。
1、外面有线缆吗。
2、是怎么样的电源方案
3、建议从根源上处理, 如原理图,及PCB, 而不只是屏蔽。 毕竟那增加成本,效果还不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发下方案出来, 一起看看。 或者是看下试验时的图片。
1、外面有线缆吗。
2、是怎么样的电源方案

我们没有实验环境,是外发给做EMC机构的,
1.有一条USB线
2. 不明白什么意思?
3.这个可以我先上传个PCB图,看看是不是跟走线有关。

网友B:
对USB线缆经过处理吗,可以其充当了发射天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USB线缆经过处理吗,可以其充当了发射天线的作用

在USB上有磁环的

网友B:
磁环最好安装在机箱出口处,可以绕制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最好安装在机箱出口处,可以绕制3圈

这个有点困难啊,一条普通的USB数据线。不现实啊

网友D:
原理图太模糊,看不太清楚,整改建议
1、在mos 管上增加 驱动电阻试下
2、在mos 管上加 RC滤波, 二极管上加RC滤波,测试时,也可以简单的加C试下效果
3、输出滤波电容是否足够, 滤波电容,大容量,小容量都需要足够
4、好像原理图,输入输出都有了磁珠, 磁珠阻抗是否足够,可以考虑加更大的

网友B:
引出的线缆短一些,设备的屏蔽性能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的线缆短一些,设备的屏蔽性能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很大的

恩,谢谢!正在整改,出结果后再上传修改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正在整改,出结果后再上传修改效果...

期待下一步的测试效果

网友E:
1,在RE实验室做一下测试,看看什么导致的100M~200M辐射超标。比如将USB的线改长或改短。
2,看你的原理图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信号源。理论上开关电源不可能导致100M~200M的辐射超标。而应啊在CE上有体现。
3,最好给出你的整个测试系统的图片。不然仅仅看着一部分不足以分析。

网友B:
多余的导线不要放置在地平面上,注意环境的布置

网友F:
DC输出端加共模电感;

网友D(2013-08-09):
楼主,怎么样了,有结果了吗

网友B:
应该有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结果了

重新选择磁珠,以前用的是GZ的,改用了PZ的,有改善,但是还是没过。就改成其他方式了充电了

网友G(2016-06-12):
我也遇到问题了 比楼主惨!!!

网友H:
看起来超标比较严重,估计是多方面的,电源的走线,电源接入的共模电感,并且频率比较低,应该是电源入口部分

网友I(2017-06-30):
手机EMC测试RE测试失败,416MHZ高出,请求技术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低频过不了,加大共模电感。

请问可以有你的手机号码吗?

网友J:
低频段超这么多,直接usb的入口处做共模和差模处理,其他小措施影响很小的

网友(2019-12-19):
您好,能帮我看下吗?直流电机PWM调试,电机有并贴片电容0.1uf,未加共模电感。

网友K:
理论上开关电源不可能导致100M~200M的辐射超标

网友L(2020-02-08):
emc不容易搞,还是需要理论支撑

网友M(2021-11-16):
引用 网友J:
低频段超这么多,直接usb的入口处做共模和差模处理,其他小措施影响很小的 ...

正解

网友N:
先断掉usb的d+ d- 看看是不是usb电源正负极的问题,如果时d+ d-的问题,就加贴片小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