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程序离线无法运行

楼主(2013-07-10):
AVR, IO, RS, ST, TI
同样的程序用AVRstudio4.18+winavr编译后,仿真可以正常运行,离线下载到tiny13单片机里,就不运行了,是什么原因呢,哪位专家指点,本人新手。

网友A:
熔丝配置好了没?

楼主:
熔丝位我不会配置,不敢乱配置,因为已经废掉6个了,我用的是debugwire单线调试,调试后用另一烧写器,烧写到另外一块dem板上,验证不会自动运行。只一个状态。

网友B:
先试下软件仿真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确定是硬件或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熔丝的问题

楼主:
芯片是ATtiny13a,仿真软件AVRSTUDIO4.18SP+winavr,用的是单线debug,可以仿真,熔丝位我没有配置,之前烧了几个片子,现在不知道具体要配置哪几个熔丝位,谢谢前辈们。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