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板子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数的做法 铺铜接地
当然特殊的模拟电路地另算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用覆铜接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的做法 铺铜接地
当然特殊的模拟电路地另算

我第一次做板子,虽然以前也学过怎么做,但是我怕信号线之间有干扰,也怕引起自己,所以对于接地这一步拿不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多点共地  多点到地之间用磁珠
我这里有资料分享  可以参考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72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