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6V触点直流继电器

楼主(2013-07-10):
36V/20A的系统,想找一个触点可以工作在36V的直流电磁继电器,找了很多,都只有30V,大电流的更只有14V,坛子上是否有推荐。。型号?非常感谢!固态继电器不考虑。主要是需要一路常闭触点。

网友A:
用接触器吧,继电器没见过36V的

楼主:
谢谢,,我先找找继电器,实在找不到了在考虑接触器吧,,因为想用在PCB板上的,,

网友B:
20A直流太大了

网友C:
你选40A甚至更大触点电流的,降级使用,因为电弧是电压和电流同时作用的结果,电压和电流有一个变小,电弧就变小。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tyw:我也看到手册里有个负载曲线,但还是觉得不稳妥,,有您这老前辈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D:
20A用继电器通、断???

网友E:
用MOS管吧。一般的继电器,用40A容量的都不行。触点不经用,很快就坏掉。

网友:
36V/20A的系统,想找一个触点可以工作在36V的直流电磁继电器,

以上文字是从楼主的帖子复制过来的
什么就触点,就是机械接触点
触点的电压是很宽,多出一倍的电压都无问题的
目前市场上的继电器,他的触点都可以去到220V
只有线圈的电压才限定在一个小范围
要注意触点和线圈的区分

网友F:
不懂,留给大神们回答啊

网友:
36V又不是什么高电压
目前的市场上的继电器触电都可以工作在220V
电压这个问题,都不用担心
要注意一下电流这个指标就可以了

网友G:
在汽车继电器类中找找,有PCB安装的。继电器厂家网站上有资料(厦门宏发、宁波福特)但大电流的还是要进口的才经用,国产的确实存在差距(9年前的经验,不知现在是否缩小差距)

另外11楼朋友的理解有点问题。厂家给出触头的电流/电压指标是有原因的。因为:
触头的通断瞬间会产生接触电弧,电弧的产生是因为电极间(触点两端)的电压击穿空气间隙而产生的,而电弧的强弱则与通过的电流有直接关系。而电弧是等离子体构成的,是导电的,会对电极表面造成烧蚀作用(烧焊钢筋角铁的电焊机就是利用这个效应哦)。只有当电极间隙大于电弧的维持距离,是空气间隙不再维持被电压击穿的状态,才能够分断电路。
    因此根据触头使用的分断电压等级和电流的不同,继电器触头的间距是不一样的。电压越高,间距越大。所以尽管平常我们看到很小负荷或无负荷条件下,低压触头的继电器也能分断220V的。但如果触头负荷为感性负载,或者大电流,那肯定容易出问题。所以使用选型时应该注意触头的分断电压等级这个参数!否则继电器很容易出现粘黏、失效的问题!

网友H:
大都是12V、24v的

网友D:
十四楼很专业呀!…

网友I:
jjjyufan的资料挺好的,只是功耗和体积大了一点。
我找了几个型号,LZ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