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交流电压如何用单片机检测输出

楼主(2013-07-10):
    最近在做一个测试仪器,遇到一个电流检测的问题:
    就是通过R4-RV1-R2的电流为4.055.85mA,电流大小由RV1调节。现在通过测量R2的电压间接测量电流值,再将电流值实时刷新显示,D1C1是我接的简易峰值保持电路,实际是用不了的。本人对电路不是很了解,不知如何搭建这种电路才能比较准确、稳定的实现测量,望指教。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看不到图片撒

网友B:
无论如何测量都需要一个模/数转换电路,自己做也好,买现成的A/D芯片也好,都要一个对电物理量进行量化的电路,至于精度,看是多少比特位的,如10比特位的精度是1024,11位2048。至于型号和硬件信息,百度有的是。

网友C:
没看到你的PP   交流电压可以用互感器  然后AD采集  将采集的结果用算法处理一下

网友D:
贴图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的PP   交流电压可以用互感器  然后AD采集  将采集的结果用算法处理一下
...

不知用互感器转换精度如何,具体实现是不是一个互感器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呢?然后AD采集又如何实现呢?因为还是一个交流电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用互感器转换精度如何,具体实现是不是一个互感器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呢?然后AD采集又如何实现呢?因为 ...

是的  互感器的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E:
你是要检测电压输出的值还是相位了,如果相位的话,直接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如果电压值的话,可以用互感器串电阻

楼主:
是检测电压输出的峰值,再计算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F:
交流电压加一个直流偏置,变成直流就能采样了,要求采样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采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是不是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再AD转换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压加一个直流偏置,变成直流就能采样了,要求采样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采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 ...

为什么我的AD0832采集不到D1-C1之间的电压值呢?该处明明有直流电压呀,我用万用表量了。AD的地与交流电的地是接在一起的,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F: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那点是否有直流电压,不要用万用表测试,万用表测试不准确,如果示波器测试有直流电压的话(没超出量程)那么AD芯片肯定是能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