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R的小问题

楼主(2013-07-10):
vr, ST, ov
ldr r2, = 0x56000010
ldr r3, [r2]
orr r3, r3, #32
str r3, [r2]
这段执行下来没有任何作用

如果把第二段ldr r3, [r2]
改成mov r3, #0就可以使用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目测这段代码翻译成C语言是
  1. int * p = 0x56000010;

  2. *p |= 0x20;
你说有没有作用?

网友A:
ldr r3, [r2]
改成
mov r3, #0

这不是瞎改么?  请问这么改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B:
是没有达到LZ想要的作用吧

楼主:
我想用的就是把R2所在寄存器清零

LDR那句是BIT清零,其实效果都一样

楼主:
之前打错了

是BIC不是ORR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已经搞定了

网友C:
我好像看了半天还是没明白楼主说的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