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RS485通讯中断电后一直连不上通讯,重新加电后恢复通讯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还是STC的STC12C5A系列芯片做的下位机。例子:上位机带20台下位机,编号1-20,如果现在总线上正在通信的事1-19号机,这19台和上位机通讯正常,这种状态时,我把20号机链接到总线上,可能会连不上总线,这种状态一直这样持续,只有重新加电给单片机,下位机又能和上位机通信。前提是,我的上位机会从1到20一直扫描下位机的状态,也就是上位机会不断的发查询命令,按理说,20号机上电时连不到总线,当上位机发来20号机的状态产寻命令时,20号机有反应才对,总能连上才对,为什么会一直死在那里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从新加电恢复,怎么通过软件来实现这个单片机软重启的过程呢?判断条件很是纠结:Q啊。。。

网友A:
通信断链超过1分钟,自动复位...

网友B:
将正常的节点与20号互换看故障是否重现,由此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

网友C:
协议很重要。RS485我一直使用MODBUS协议,连续工作几年,都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485总线出问题了,下位机挂多了不稳定。

网友E:
可以查查串口数据发送得对不对,看看时序关系是否一致,你可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器”在电脑上直接看到发送的数据,同时也能看到时序关系,我用过,调试起来很好,很方便,让你一目了然,用了以后你会放不下,现在我还在用,真的很好,你可以用用,帮助很大。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关键关键是:你能确切的知道线路上走的究竟是什么数据,而不是猜测走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F:
接入时对现有系统电信号产生了影响

网友A:
总线没有ESD保护?

楼主(2013-09-04):
解决了,搞了这么久,终于征服了485,现在看还挺简单的。

网友G(2016-07-10):
咋解决的

网友H:
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