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噪声消除

楼主(2013-07-10):
任务:放大一个微弱信号(20k~500kHz,几百微伏),放大2000倍左右。
我的方案:采用六级1NA111运放,第一级是差分输入,每级之间有简单的RC带通滤波(159hz~759khz),能够放大1000倍左右。
问题:噪声很大,甚至把信号给淹没了,信噪比差。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消除噪声,或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能实现我的任务?

附图为电路原理图。。。。我的六片1NA111是采用以前做的板子,两块拼起来的,

网友A:
我觉得级数太多。INA111放大倍数可调(Rg=24.9欧姆,可实现2000倍),尽量用一到两级实现。
你为什么要用六级呢?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B:
多级运放  再放大倍数较大时就会出现震荡或振铃等现象  你可以在反馈电阻上并联小电容
我有资料分享  去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76200-1-1.html

网友C:
500K频率,1000倍,3级是要的,否则带宽估计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级数太多。INA111放大倍数可调(Rg=24.9欧姆,可实现2000倍),尽量用一到两级实现。
你为什么要用六 ...

带宽不够

网友D:
输入端阻抗不高,是导致噪声的主要原因。

网友E:
关键是楼主想要多低的噪声?
1NA111运放的噪声不算低,要求高的话第一级要采用低噪声运放。
楼上说的输入端阻抗高引起噪声,其实恰恰相反,低噪声必须低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楼主想要多低的噪声?
1NA111运放的噪声不算低,要求高的话第一级要采用低噪声运放。
楼上说的输入端 ...

怎么计算输入端的阻抗

网友F:
第一级输入端的10K电阻,以及反馈的50K电阻,本身就有很大的噪声。应该尽量用低阻值的电阻

网友G:
理想运放虚短虚断的串并计算吧

网友H:
瓶颈在哪?

考虑输入线了吗?

网友I:
原理图看着不爽,说三点供楼主参考。
1,运放尽量选用电压和电流噪声小的
2,反馋网络和平衡电阻尽量选用小的
3,如有必要可以在反馈电阻和平衡电阻上并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瓶颈在哪?

考虑输入线了吗?

将差分输入短接,噪声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