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36

楼主(2013-07-10):
既然对那个“三点式”那么的感兴趣,那就给点说明。注意其中的“第一性原理”——即前提。

前提一,集总。也就是《电路》啦。
前提二,线性。那就是R、L、C和BJT都得采用线性模型。

由此前提,可得下列方程(节点电压法)

    (C1 S + 1/rb)Ub + (1/(L S))(Ub - Uc) = 0
    (C2 S + 1/Rc)Uc + (1/(L S))(Uc - Ub) + (β/rb) Ub = 0

这没有问题吧。

随即便有

分析电路可得下列方程

    [C1 C2 L S^3 + (C1 / Rc + C2 / rb) L S^2 + (C1 + C2 + L / Rc / rb) S + 1 /Rc + (1 + β) / rb] Uc = 0

显然可以通过解出特征值得到Uc的通解。

下面分析稳态条件下的结果。令 S = j ω,代入得方程组

    C1 C2 L ω^2 - C1 - C2 - L / Rc / rb = 0

    (C1 / Rc + C2 / rb) L ω^2 - 1 / Rc - (1 + β) / rb = 0

忽略Rc(即令Rc = ∞),有关系

    ω^2 = (C1 + C2) / (C1 C2 L)

    C2 / C1 = β

注意最后的假设Rc = ∞

楼主:
附加一段相关说明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uthorid=13623

既然谈到那帖的第六点,不妨说明几句:

1)那是个纯粹的线性分析,故其所有器件的参数(C1、C2、L、rb、Rc和β)都假设是常数(注意,这里没有电源电压什么事)。

2)一般状态下 Uc 是下列方程(其实就是个微分方程)的解

   [C1 C2 L S^3 + (C1 / Rc + C2 / rb) L S^2 + (C1 + C2 + L / Rc / rb) S + 1 /Rc + (1 + β) / rb] Uc = 0

注意,若无初始状态的制约,所得的是个截空间,含无穷多个解。特别的,若初始条件是零,则得零解(即Uc = 0)。

3)若假设解满足稳态条件(如假设Uc是稳态),则可反过来通过下列方程组确定参数的关系

    C1 C2 L ω^2 - C1 - C2 - L / Rc / rb = 0
     (C1 / Rc + C2 / rb) L ω^2 - 1 / Rc - (1 + β) / rb = 0

忽略Rc则可得简化关系如下

    ω^2 = (C1 + C2) / (C1 C2 L)
     C2 / C1 = β

4)最后要说明的是,电路模型(即那个微分方程)源于KVL、KCL以及电阻、电容、电感和受倥源的理想线性模型。若承认这些基础都是可以成立的话,则最终电路模型也必然成立,意味着其解也成立。

楼主:
既然是

声明: 本线性分析不涉及非线性内容。

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吧。

楼主:
做事情得要表里如一,这也算是个启示吧。

网友A:
2楼说到器件参数,那这里有个超级重要的现实问题:任何一个电路都存在二阶效应,那么何时必须考虑,何时无需考虑呢?

网友B:
遇到尽是嵌套引用的程序,谁读都累。
有时也可善加利用。
毕业论文加密的手段:
对一幅原理图作最为详细的描述,
待导师批阅通过后,
用另一幅图替代原来的图,
描述不变。
你读去吧。

网友C:
刚看此贴。只要楼主不再半途而废,不回避问题,愿意以理服人,我就有足够的耐心辩论下去。楼主,表个态吧。

希望十之**落空!!!

网友C:
不回答,也算是一个表态了吧。
我再友善地说两句。
你我的争论,表面在数学上,实际问题在模型上。模型和数学(公式及解)是不可分的统一体,没有模型,就没有数学的用武之地。你认为第一性原理在数学阶段,而我认为应该在模型的电路分析阶段。
华罗庚有句名言,大意是:当你看不清一个问题时,就要退后,退到基础,要-退-够。这跟从第一性原理发力的做法是一致的。
我认为你没退够。具体的分析就不在这里说了,我以前都说过,只是你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