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写数据到 文件,每次重新上电时候数据都是空的

楼主(2013-07-10):
写数据到文件,重新上电时候 f_open 里面的 f_size为 0,插入读卡器,放PC机上看也是空的。

只有写的时候  不要断开电,里 面的数据 是有写进去的,一断电,再上电 写入的文件为 空了。
用了 2种方法
1:初始化后 打开 要写入的文件 file,在程序里每隔 5秒写一次数据 用 f_sync 保存,插上USB可以在电脑上看到XX.txt里面数据,断电,再上电数据消失。

2:每次写的时候打开f_open,写入数据后 调用f_close关闭保存,数据断电后还有,但只有一行数据,因为每次上电数据都是写重复 复盖了,也用了f_seek偏移到 文件尾,
偏移值一直是0

最后 我把 USB 读卡部分 注释掉,然后再运行,STM32上写的数据 可以写进,在PC机上也能看到 数据。然后 再把 这TF卡插在 测试板上 ,一上电 立马 发现 f_open这文件

的 file size 又变为 0。立马 断电,把这TF卡 重新插入 PC机上,妈的 数据 居然清空了。

楼主:
尼玛的,从上午 搞到 现在 就一个低级错误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我的是 FA_CREATE_ALWAYS| FA_WRITE

网友A:
呵呵,开发就是这样,有时一个小问题,搞忘了改的话,就要要调很久才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