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时钟和目的时钟为什么相差一个clock?

楼主(2013-07-10):
source clock  和 destination clock 为啥相差一个clock ?

网友A:
这个有什么不对的么??

网友A:
这个是你约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不对的么??

Net FPGA_GCLK1 LOC = V10 | TNM_NET = sys_clk_pin;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 kHz;

只做了这个周期约束。但是 源寄存器的时钟和目的寄存器的时钟应该都是走的全局时钟网络,同步的啊,不会存在时钟偏差。

楼主:
难道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理解有问题?

数据传输有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传输有延时的~

这个源时钟与目的时钟 应该怎么解释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源时钟与目的时钟 应该怎么解释才好

只是数据传输延时的说明。
他也是有源到目的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数据传输延时的说明。
他也是有源到目的地

膜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膜拜

你还挺聪明的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挺聪明的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谢谢夸奖

网友A:
到广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