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高压 耐高温 光耦继电器 麻烦推荐一下

楼主(2013-07-10):
求耐高压 耐高温 光耦继电器  麻烦推荐一下    目前发现的就是AQV258,还有没有比这个工作温度高一些的???????

网友A:
你要多少电压 温度啊?
干嘛非要光耦继电器?你应用与哪个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少电压 温度啊?
干嘛非要光耦继电器?你应用与哪个场合?

电压700V,105度这样吧,没什么电流。用在汽车电子。。不用光耦继电器,那用IGBT或MOS管???

楼主:
IGBT和MOS管不行,电压需要双向流动

网友B:
光耦继电器,松下和OMRON都在搞,松下是AQY系列,松下网站可以下中文资料,OMRON是G3VM系列,资料很齐,价格是OMRON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IGBT和MOS管不行,电压需要双向流动

光耦继电器里面也是MOS管呀

网友D:
是需要在此温度下工作的电路?…还是感温头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需要在此温度下工作的电路?…还是感温头器件?…

只想找可以在此温度下工作的器件,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继电器里面也是MOS管呀

它可以用做交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可以用做交流啊

光藕里的MOS管能做交流,分离的MOS管为什么不能?
难道MOS管放到光耦里,它就不是MOS管了?

网友D:
慢慢找吧!…

网友E:
耐高温的 LCD彩色液晶模块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藕里的MOS管能做交流,分离的MOS管为什么不能?
难道MOS管放到光耦里,它就不是MOS管了? ...

按照光耦继电器内部电路,用MOS管自己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高温的 LCD彩色液晶模块要不?

先不需要

网友F(2015-12-20):
我是做photomos(光mos继电器)类产品的,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订制,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联系。、
针对楼主的问题,photomos类产品都有一定程度的温度特性,参数会随着温度发生变化,是这一类产品的固有特性。个人觉得如果必须满足长期高温运作,可以找一找那些做军品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