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锁相环74HC4046芯片电路连接问题!!!!

楼主:
如图,左面为VCO,右面为鉴相器
当断开VCO芯片9脚VCOi处导线时(图中红色导线),测得鉴相器输出相位差电压为3V,当一连接上此导线,相位差电压为零。为什么会发生此现象?
而用PC3鉴相器则没有此现象!求大神指教!

网友A(2013-07-10):
不知道原因  帮忙顶

网友B:
我咨询了 TI  deyisupport.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94/84696.aspx#84696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可以去继续询问.
回复如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两种鉴相器的输出逻辑不一样。按说在锁定的时候,相位差为0是没问题的啊。

另外,C67,R73,C68,R67是环路滤波器么?看上去这个滤波器接法也不对,典型的滤波器接法是VCOi接C68到地,然后VCOi接C67串R73到地,你检查一下。还有R67=100K是不是太大了,如果用作整数PLL,这个电阻可以改成0欧姆;如果用作小数PLL,这个电阻几百欧姆或者几K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