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PCI9054开机启动,发现不了硬件!!!

楼主(2013-07-10):
事因:
本人制作了一块CPCI板卡,采用FPGA+PCI9054结构。从淘宝上购买了一块CPCI转PCI卡,然后插到电脑上(win7系统),开机一直无法进入windows(不同的机器还不一样,有的机器CPU一直转这,有的转会就停了,然后过会再转)。
后来更换了E2PROM还是不行,最后把PCI9054重新换了,现在开机会有滴的一声之后,正常进入windows。但是进去之后发现不了硬件,也没有我板卡的一点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此来求教大神。
说明:
现在板卡上的E2PROM的EEIO脚是通过4K拉到3.3V的,TEST是直接接地的。MODE0、MODE1直接接地,C模式。 PCI_CLK是2500mil ;LCLK采用的是40M的晶振,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固件烧了吗?是bios检测不过,你可以把TEST引脚先拉高,再拉低,跳过板卡检测,进入系统后烧写好固件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烧了吗?是bios检测不过,你可以把TEST引脚先拉高,再拉低,跳过板卡检测,进入系统后烧写好固件就可以 ...

现在主板可以启动,启动过后进入系统无法检测到硬件爱你,也就无法装载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主板可以启动,启动过后进入系统无法检测到硬件爱你,也就无法装载驱动。 ...

100ms启动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板可以启动,启动过后进入系统无法检测到硬件爱你,也就无法装载驱动。 ...

那还是固件理的信息没读取到的原因,不能识别到新硬件,你固件烧进去了吗

楼主:
最新进展。发现了一个问题,PCI_CLK在开机检测后,信号消失。
不知道什么原因。
正常的板子进去之后PCI_CLK信号时一直有的。

楼主:
检测PCI_RST脚,正常的和不正常的都一直是低电平,所以应该不是PCI_RST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s启动解决了么?

100ms启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固件理的信息没读取到的原因,不能识别到新硬件,你固件烧进去了吗 ...

固件没烧,没东西可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没烧,没东西可烧。

用plx公司的plxmon软件就可以在线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x公司的plxmon软件就可以在线烧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开机后检测不到硬件。无法装载驱动,用PLXMON也就发现不了EEPROM。无法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x公司的plxmon软件就可以在线烧

你有QQ或者电话吗?
我们单独聊一聊,我把详细问题和你说说,
我的QQ是5107535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x公司的plxmon软件就可以在线烧

感谢啊

楼主:
最新进展和大家汇报下。
1、换上烧写过程序的EEPROM,用的PCI9054-AB,进去可以发现硬件。但是驱动上总是有感叹号。用PLXMON无法打开EEPROM。
2、更换PCI9054AB为PCI9054-AC。可以发现硬件,并装驱动成功。用PLXMON可以读写EEPRM。但是无法使用MEmory那个工具读写。FPGA还没有焊接。
请问必须FPGA焊接之后才可以使用MEMORY来通过PCI读写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有个板子焊接了9054之后,FPGA的晶振输入脚对地电阻变成10Ω,导致晶振电平降低为380mV。FPGA无法识别时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还是没用过,只能帮顶了

楼主(2013-08-13):
经过两轮的制板调试之后,现在板卡已经不存在死机现象。目前正在软件调试。
等OK了额,再上来分享心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两轮的制板调试之后,现在板卡已经不存在死机现象。目前正在软件调试。
等OK了额,再上来分享心得吧~ ...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呵呵,谢谢你的大力支持啊。
1个月的折腾经过太多的弯路,现在终于走上正途了~

网友C(2017-04-25):
现在还有人关注吗么

网友C:
我也是遇到开机检测不到硬件,请问应该怎样判断pci9054是否工作?QQ147699355,求解答

网友D(2018-04-17):
我这个板子是插上能发现新硬件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有问号,重新装驱动后会提示出现问题,硬件可能无**常使用,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