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路有个好处--生活里用着方便还省钱

楼主(2013-07-10):
1,前天,XQB-50型全自动洗衣机挂了,面板上电源按钮没用了,按其它按钮出现反常现象,总之,没法洗衣服了。
     解决:拆除按钮下面的电脑板,查了下,CPU外围电路没问题,于是直接网购一相同型号电脑板,装上OK了。
                比找师傅节省了250-45=205(元)

2,中午电脑挂了, 不开机,一查电源没输出,拆开开关电源外壳,离多远看见有个电容帽子掉了,换上一相同220uF/16V电解,然后把绿线和黑线短接,风扇转了,测各路输出正常。

上面这是劣质电容,还有好几个这种电容都有点鼓包了,凑合能用就没换。

省了80块钱。

网友A:
哦,听说那什么“教授”此功也不赖....

网友B:
保修100年呢!

面对ls的点评 我大笑三声 哈哈
蹲在井底的人,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不少厂家都提供的终身保修。以精湛的技术、优质的元器件,为用户提供终身保修,是责任心和实力的双重体现!

楼主:
哈哈,在HWM大师眼里,“万般皆下品,唯有方程高”。

俺和你不同,俺是学以致用,工作上能做出东西来,一为兴趣,二为养家糊口;生活中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带来便利。
而非漫无天际的夸夸其谈。难道我买菜时,“大婶,一共多少钱?”,大婶:“你等下,我来列个微分方程,求个导,把边界条件代入,就算出来了”

行行出状元,维修也有做出国际名声来的:

我喜欢国半大胡子先生写的这书。

网友C: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lol 我去年一年网购(书+电器)花了一万多。
省的钱用于买HP、Wavetek等经典仪表仪器(二手的)收藏了

网友D:
DIY修东西乐趣多,成就感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你说的是我吗?

电脑06年买的,电源坏一次了,自己修
              硬盘坏了,自己换
              显示器坏了2次,自己修

到现在,这单核1.8G CPU +  512内存 还在服役。

PROTEL、PADS、CCS3.3、MDK4.54、CS1.5、一点不卡。。。

为了这破电脑 老婆骂我不止一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在HWM大师眼里,“万般皆下品,唯有方程高”。

俺和你不同,俺是学以致用,工作上能做出东西来,一 ...

这本书一直都没买到,找了好久,京东,当当都缺货。。。。。

网友G:
我家里的东西坏了,基本上都是自己修,电视机、电脑、洗衣机、抽水马桶等等,可是我发现自己修不省钱哪!
就说我那台2000年买的电脑吧,到目前为止,换过5块硬盘、内存条换了4次,而且现在那种SDRAM内存条不好买,价格越来越高,电源修过两次,显卡加过显存,换过显卡风扇N次,基本每年换一个,CPU风扇换过N次,每年换一次,BIOS芯片坏过,自己买了个芯片,用编程器把程序烧进去,换了。键盘换过一个,鼠标按键换了无数次,显示器一开始是CRT的,换过管座,后来缺色,没有了红色,换成液晶后,用了三年,液晶显示器也坏了,又换了液晶驱动板,修好了,没多长时间,主板坏了,我的天哪,淘宝上买了一块二手主板,用了半年,又熄火了。我大致算了一下,前后花了这么多钱,买两台新的电脑都够了。
我觉得电工修东西,主要还是喜欢折腾,省钱可不一定啊!
前几天,家里的空调坏了,表现为风机转动无力,估计是电容坏了,可我不想自己修了,找了人上门来修,就换了个电容,收费200。老婆说还不如让我自己修,我说自己修可能要3天才能修好,第一天研究怎么拆,第二天去买电容,第三天换上电容再装好,200元钱买3天的凉爽还是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的东西坏了,基本上都是自己修,电视机、电脑、洗衣机、抽水马桶等等,可是我发现自己修不省钱哪!
...

维修风扇  都要3天   太没有水平了

网友H:
这点上***真的就不是很擅长了。

任何产品都会失效,任何保修都将耗费产品的利润空间,商家能够给出终身服务承诺的产品,要么是利润非常高的产品,比如珠宝首饰终身免费清洗,要么是让你很不方便享受服务的产品,比如终身免费烫熨裤子(需要你到购买的地方去),要么就是你根本不可能终身使用的产品,比如内存条(这个很明显,即使终身保修,过两年你也会求着他把DDR换成DDR3的)。

所以不是精湛的设计造就了终身保修,是商家用极少有人去使用的终身保修的噱头赢得了商战!

所以不会坏了。原先也并非电阻坏,而是长期过热造成电阻开焊。现在功耗只有以前的10%左右,开焊的原因彻底排除,所以才敢承诺终身保修。
斑竹有所不知,这根本不能与内存条类比。那是一个稳压管稳压电路。原先输入110V,电阻10k,改成了输入16V、680欧,功耗降低到10%左右,基本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的东西坏了,基本上都是自己修,电视机、电脑、洗衣机、抽水马桶等等,可是我发现自己修不省钱哪!
...

省的是手工费。
一般师傅上门维修,手工费都是150往上走(零件钱另外单算),值钱的如52寸液晶电视,一般是300往上走

所以这些师傅每天只要接两单活(这个不难),就比大学教授强了。
我认识很多熟人(高中没上完的),月薪都是1万以上。
当然了,有奔波之苦。

自己的时间也是钱哪!

网友H:
那心底说的是单个元器件的设计降额不足造成的过载,这个元件是不会坏了,但是整机其他位置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改修以后16V经过680欧电阻降压给9V稳压二极管,产生9V稳定电压,也能使行振荡电路工作,680欧电阻功耗只有0.1W,节能约1W,开焊的隐患彻底消除。
以前是110V经过10k电阻降压给9V稳压二极管,产生9V稳定电压使行振荡电路工作,10k电阻功耗1W多,结果时间长了几乎都开焊,造成典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