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stm32最小系统板,一上点,芯片就发热

楼主(2013-07-10):
做了一块stm32最小系统板,一上点,芯片就发热。我测了3.3V芯片输出短只有1.2V左右。什么原因啊……

楼主:
补充:下载口MAX3232引脚的电容我用的是不分极性的电容,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A:
3232的电容104就可以吧,,发热肯定有电源接的不对啊

网友B:
看看是不是STM32的某些脚短了

网友C:
发热,短路了吧。用万用表一点点查吧。

网友D:
短路了吧

网友E:
检测下,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的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F:
烧掉了吧?

网友G:
脚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电路肯定没问题,我用的是不分极性的电容,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H:
那你将这电容换一下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