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3-07-10):
新手求助:调试STM32串口通讯,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一个数,然后经过单片机处理这个数据后,将处理完的数据经过串口返回给PC机。
比如发的这个数是1000,经单片机处理10000-1000,将处理的结果9000返回给PC机,这个处理过程的程序怎么写?
这里面涉及ASC码值与整型数据相互转化的过程,在这里是如何转化的?:

网友A:
你可以用十六进制,也可以用字符型进行传输,只要你自己定好协议来做,就可以呀、

网友B:
转换一下就OK

网友C:
CPU只认识8bit的串口数据啊,你需要做转换的。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顶一个    不错

网友E:
把数据拆成两个字节发就可以了,拆再组再拆

网友F:
楼上的各位朋友都介绍的差不多了,跟进学习,

网友G:
格式转换转换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