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DSP2812控制电机起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采用DSP2812控制电机起动。
输入电压较小时,电机能正常起动,输入电压增大后,电机不能正常起动。
经检测,光码盘ABZ信号信号是正常的,但是QEP计数值有误,刚开始电机正转,QEP计数值应该增加但是却减小了。感觉是DSP捕获有问题。查看了DSP捕获霍尔信号的情况,发现霍尔信号没有毛刺,但是在霍尔信号上升沿之前多次进入捕获中断。这些都是输入电压大时的现象,输入小时并没有,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输入电压你是指的电机驱动的母线电压吗   这完全说不过去  母线电压和控制有这么大的关系吗
只能查电压增大后引起什么的变化?

网友B:
怎么感觉好像是干扰问题啊?不是太清楚,帮你顶一下,希望有人帮到你

网友C:
又是电机控制的问题的,我先跟着复习下的啦